求助 关于 反置遥控器

楼主(2010-06-04):
本人菜鸟。潜水时间不短了。入手450加一个烂控。先不说这个烂控的质量怎么样。我只想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首先。油门 螺距正常。就是向上推 三个
舵机
都向上。
问题出来了。当控往左倾的时候。jj的反应确实向右。要是把1, 6通道反置,螺距又不对了。所以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我的舵机装反了。或者其他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谢谢了

网友A:
舵机接反了~~~~~~

网友B:
把1,6舵机的线交换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谢谢谢谢 俺菜的不行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