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d8000 如何设置3d 开关是哪个 标题要长才醒 ...
求助 rd8000 如何设置3d 开关是哪个 标题要长才醒目。。。。。。。。。。。。。

楼主(2010-06-04):
rd8000 如何设置3d rd8000 如何设置3d rd8000 如何设置3d
rd8000 如何设置3d rd8000 如何设置3d rd8000 如何设置3d
3q3q

楼主:
没人用这个控??????????????????????????????????????????????????????、、、

网友A:
胖鸟倒是在用这控,不过很久没见他冒过泡了

网友B:
开关在左上角那个开关,从上至下是MODE N,1,2
右上角是熄火模式开关,MODE 3
直机模式下,调各模式下参数,可以用F-MODE键切换,具体看说明书哈!

网友C:
顶楼上的,我也用RD8000

楼主:
是啊 但是 调了后 油门 曲线 都一样的。。 每个模式都一样。。

楼主:
螺距调试 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 继续 顶

网友D:
顶起,我是用RD6000的
左上的开关设置N 1 2, 右上的设置 3 (一般用作熄火开关)
至于各模式的参数,要分别进行设置,默认的设置一定适合每个人。

楼主(2010-07-06):
  继续顶 我电话18608071203 来电我回复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