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版电镀VO,我就不信它还钻水。哈哈哈。。。。。

楼主(2010-06-04):
原来的VORTES船型经过改良,使用了CNC的阴阳模工艺,改进了上盖原先无法一次性上胶带的缺 陷,将虾角底部触水面进行了加高,希望能对钻水有所改善,望各位大虾指教!

使用蓝色电镀布,因为CNC模具的缘故,使得棱角更加分明

上下盖的密合度也更高,将上盖向后移动了40MM,便于用密封胶带时可一次性粘合

内部的详图,空间上依然保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使用1K的电镀布,环氧的棱角亦更加平整光洁

垫高的虾角部位能看出和老版的区别吗?虾角的最高点垫高了2MM,希望能有效改善钻水的情况

将尾部抬高成水平后,虾角的触水面照片,望各位高手指教这样改善后是否会对提高速度起到帮助

今天开始安装,将逐步更新详细的安装照片及尺寸,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拿个板凳坐下了慢慢看

网友:
那我就坐地板上欣赏吧: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占个嘉宾席

网友:
地板坐下慢慢看

网友:
 产品多多就是好啊

网友:
又在放毒。

楼主:
不要急撒!晚点发!现在让我先装好

网友:
快点做条银色的给我!!!!!

楼主:
来了,别急慢慢发!

首先破处之前先将部分零件制作了一下,慢慢分享,大家多提意见撒!

先将连接吊架的不锈钢外管进行了下加工,前面焊上一颗4*8的轴承用来固定软轴

仔细看下吧!使用不锈钢助焊剂,这样比传统的铜套头更容易减少软轴的晃动,并且王管在管内也不会由于高速时的磨损而卡到软轴的硬轴段上增加摩擦力。

接下来是定位吊架,由于改进了虾角的触水点所以原先偏装的轴系这次还是使用中规中矩的居中位置安装

正面图

吊架和外管的连接是将轴承塞入吊架中并以638做固定

我偷懒的办法就是等外管的胶水略微固化后直接在底部划出出轴的位置,

楼主:
怕图多发不上来,再继续吧!

不过划线的时候最好用长直尺量一下居中的位置,避免整偏了哦!

我的出轴孔位置,慢慢磨要平整和笔直

开完出轴孔,就是安装水刀了,水刀安装的要求就是要和船底部呈90度直角,最好用直角尺定位,这里就不上图了

我的水刀和右边的水骨定位在同一直线上,这样可以起到部分水刀的作用,高速时的阻力也降低到最小!

好了这是上午拍的,暂告一段落,晚上的任务是上舵机架和舵机,还有电机,明天继续再上更新的图片吧!

网友:
电镀蓝的。非常好看。。另外三十兄。是换了个ID么。怎么了?

楼主:
 原来的被封了

网友:
这个工艺很有创意,模型就需要创意!

楼主:
今天最低级的错误损失了O记935/3   ,联轴器接进软轴段这里顶紧螺丝居然没上紧!诶!!!整根轴没了,救援的时候导致吊架进水,电调木有做防水,烧的面目全非。今晚加班继续整好!争取明天上视频!

网友:
损失惨重,杯具

网友:
 好事多磨呀 呵呵

网友:
轴承直接焊轴管还是不要用了,且不说轴承坏了难换(换整根轴管?)。光焊接产生的热量导致的轴衬变形和材料寿命损失已经和你原先的设计背道而驰。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