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贴:260重锤改副翼是不可行的,两者原理不同

楼主(2010-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一句话,重锤和副翼只是形状重量不同。主要还是平衡杆怎么拉动桨的结构上的差别。

网友:
先生差已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重锤和副翼只是形状重量不同。主要还是平衡杆怎么拉动桨的结构上的差别。

真正的‘平衡翼’是可以转动角度的,以不同的迎角产生不同的升力,然后摆动不同的角度,拉动不同的旋翼迎角,达到操纵的目的。它的质量产生的陀螺效应是起平衡作用。

网友B:
不能改变小翼迎角的都不算——“翼”

只是形状扁平的平衡锤

网友(2010-07-06):
引用 网友B:
只是形状扁平的平衡锤

平衡錘: 槌靠的是重量(離心力)
平衡翼: 平衡翼靠的是氣流
一般是用於如SOLO 這一類主旋翼攻角固定的機種,由於攻角比較大相對應主旋翼轉速不會太快若採用  平衡翼 轉速不足無法達到平衡的目地 故必須改變原廠齒輪比
平衡錘好處是穩定但缺點是笨重不靈敏
平衡翼好處是靈活輕快,但是主旋翼轉速要夠快(不然會失控)
先前我用亞拓的250平衡翼去改整組平衡桿的總重量不到原廠的一半平衡桿短之又短,
離心力小之又小何來的扁平重錘
說到msR 那總錘翼混合的平衡系統又如何解釋.......
  說到此我覺得此版版主因該先嘹解一下 改裝後"重量" ....
不該直接說出 "260重锤改副翼是不可行的,两者原理不同"
若能了解其中改裝技巧改後不會不穩的(請詳見下面飛行影片)
SOLO PRO 改裝試飛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oWPqQX5cmQ
SOLO msR 改裝試飛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4JJ8w2AL_E

网友C:
ls高手,台湾来的?

网友:
获益匪浅

网友:
感觉改了副翼没以前那么好看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高手,台湾来的?

是台灣來的但非高手!!!
  http://www.rctw.net/thread-130611-1-1.html
我就是那個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