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PV专用遥控器 ,FF9魔鬼拉距测试

楼主(2010-06-04):
为了能让自己的FPV飞行飞的放心,昨天对新买的FF9遥控器和R149DP的接收机进行了测试,想知道在飞机上面这套发射和接收到底能稳定控制多远距离,结果真让自己振奋,各位看官,请看图看说明
1、使用工具,全新FUTABA  FF9遥控器一台、R149DP接收机一只,固定频率72.760  ,北峰5W对讲机、自制钓鱼杆加长天线(发射机用)、接收机加长1M软天线,测试人员: 2人,小型汽车一台
2、测试方法,为了尽量模拟飞机在天上飞的状态,对接收机的安放点(图中右边点)设在了一个山头上,山头到地面的距离大概在100M左右,接收机由配合测试的人用玻纤钓鱼杆举起来,尽量将天线放直,接收机点安放位置基本上无遮挡(有少许树支),我手持遥控器驾车开往各个测试点。
    上图中的左边点是城市中的一处地面,与右边点无法肉眼望到,中间隔着一个山头,用遥控器做试验的时候接收机上面连的舵机能100%可靠动作,且速度与流畅度很好。后来索性将接收机放倒在树上,天线耷拉放在树梢上,一样稳定接收
    下图中的左边点要比上图中的左边点高50多米左右,远远望去能够望见放接收机的山头,但是中间依然隔有山峰,测试结果是遥控器能可靠有效且灵敏的遥控接收机上面的舵机,此时已经无路可走,于是对方建议将遥控器放在车里面,关上车窗进行测试,在车里面的时候,观测方发现,接收机上的舵机能动作,但是动作响应变的很迟缓,于是建议加长接收机天线(长度加长1。1M),接收天线加长一倍后,接收机上面的舵机再次可靠动作。
     测试中曾尝试将发射机天线延长到4。4M长度(用三脚架加钓鱼杆举4M导线的方法),在无法接收的死角进行试验,发现对遥控器的性能增加不大,建议以后的人无需再尝试。

结论,此次测试,仍旧未能测试出FF9遥控器能够达到的最远距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将R149DP的接收天线延长一倍的长度,从地面到天空的无遮挡遥控距离绝对应该能达到10KM左右(条件是要没有问题得高频头和没有问题的接收机)。如果你能站在山头上进行遥控,距离将还会更远,所以看到论坛上很多TX用功放机增加FPV的飞行距离,个人认为方法不可取,一来高频部分串接更多的元件更加影响遥的可靠性,反而得不偿失。二来还让FPV飞行变得复杂,接收机延长天线倒是个有效得办法

个人经验,希各位来热烈探讨,本人保证该测试过程属实,不忽悠

还有,以前用我的6EX拉距测试的时候发现使用对讲机对146IP接收效果干扰很大,而149DP纯粹不受对讲机的干扰,估计是二次变频的优势体现吧
我的遥控器和接收机的贴子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2863

网友:
:funk:
啥样的天线啊

网友:
上详细图片,实物图片看看啊

楼主:
我的天线我的控,钓鱼杆加三角架,不过对于发射机来说,意义不大,我分析是由于FF9这样的遥控器,内部的匹配电路已经做的很好了吧,再加长天线就是画蛇添足了,
测试过程中发现的A片录制现场,谁能辨其是雌雄?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FF9更放心了。

PS:那三只狗要摆天线阵列的POSE吗?

网友A:
还有加长线的图片没有

右边的是母狗
原因:另外一只狗狗正在出神地看右边的

网友:
很享受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长线的图片没有

右边的是母狗
原因:另外一只狗狗正在出神地看右边的

对母狗的回答是正确的,我证实。接收机加长线就连接在接收机原天线后面,用根细线接上去就行了,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FF9和149DP的潜力你还没挖掘出来,继续努力

网友:
天线的长度是规定好的,不能随便乱加啊

网友:
我的不是FF9的,是JR9的,R770S和RS77S这两个接收机的天线不知道能加长不?用什么线?最好是普通点的,因为我的这两个接收机的线都有不同的磨损和断掉。

网友:
老大 运动中信号应该会变化吧

网友:
图传信号在转弯时都会有很大影响

这样固定的测试不知靠不靠谱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楼主72m的设备,接收机天线加长1米,是半波长天线了(原来是1/4波长)。
很有意义的测试! 改天我也试试。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狗搞野会粘住不放的!!!为什么人不会呢???狗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加长线的图片没有

右边的是母狗
原因:另外一只狗狗正在出神地看右边的

右边一只是公狗,原因:另外那只是母的

网友:
接收要加长到4米才行~

网友:
个人认为把发射天线加长是有现实意义的,可行的。

网友:
你的FF9什么价格买的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