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450SE V2

楼主(2010-06-04):
亚拓450SE V2的机子,天地飞8通的控,当加油门时三颗斜盘舵机同时向下,怎么办!说的详细点,本人新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调控上反向开关

网友:
舵机方向调整下

楼主:
调舵机还是调控????

网友:
调控,舵机反向

网友:
调控,反向

网友A:
哎,LZ啊,控十字盘参数里面的百分比三个都调整成反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LZ啊,控十字盘参数里面的百分比三个都调整成反的就OK了~~~
楼主没有看控的说明书?

网友:
舵机反向调一下

网友:
小心,一定要先拔掉电机线。
我的没有拔掉,结果炸了。

网友:
 原因在这里我也算是老鸟了哦!

网友:
嘿嘿,楼主的机子是不有个小箱子啊?出给我了吧?

网友:
是不是舵机按反了!!

会不会是舵机按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