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炸的太惨了

楼主(2010-06-04):
ax头朝地插萝卜!1,缩头有1-2cm.机身多处裂痕.2新买的11.1 2200ma电池缩了也差不多有5mm电芯外露.3.jr7通接收外壳全裂,电路板掉出.副翼通道失灵!.电调被压变形,电机一相无输出电压,电机抖!5,副翼拉杆丢了一个!太惨了!

网友:
炸成这样难道是从50米高度开始垂直俯冲满油门接触的地面吗?太惨了吧!!

网友:
 同情
多练习吧

网友:
模拟器啊先

网友:
再接再励。

网友:
这么恐怖???
接收器都炸了

楼主:
基本上都修好了,电调其中一相的反馈信号(就在电路板边缘)断线了,重新穿孔拉了根跳线! 接收副翼通道经测量电源,接地都可以,只是信号没有,加焊了下 信号线路的电阻 ,修复。  拉杆自己拿铁丝重新弯了一个。    接收器原先就放座舱里,现在移到中间去了!不知道电池还能不能耐用?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
失控吗?怎么飞机直朝下时不拉升降舵。
慰问一下。

网友A:
同情楼主
那个接收机就600多块
楼主能修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模拟器先……

楼主:
飞前模拟器也练过几天的!也不知道为啥没拉升降舵!!可能一开始就拉太高看不清姿势,新手最好还得老手带着提点提点!!!飞慢点!!反面教材!装机时电调接收别装的太前面了!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
第一次,会痛的~~~~~而且会刻骨铭心~~~

网友:
在炸机中成长

网友:
肯定跟仙女下凡的时候一样 脸先着得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情楼主
那个接收机就600多块
楼主能修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模拟器先……

接收机要600多?
什么控,什么接收机,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