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遥控器选择

楼主(2010-06-04):
一直以来就有玩航模的想法,以前一直觉得能飞上天的就是航模,经过搜索来到了论坛,发现航模和玩具区别太大!
由于经济基础不是很好,现准备先买个遥控器练习模拟器,练习两个月再入手个F16。
天8 2.4和2801哪个控要好些呢?主要是稳定性,有用过的推荐下!谢谢

网友:
天6 2.4G,反正以后还得换

网友:
建议LZ先飞一架赛斯纳 炸到不能飞再飞F16
毕竟涵道机很难控制
模拟器和真实还是有区别的
直接上涵道会炸到你内流满面
天8 2.4

网友A:
原装2.4G的接收机价格不划算,要有心理准备哟~
我的建议是买72M的天8或者2手FUTABA 6EX APorHP,随时可以升级为2.4G,用飞梦V3。效果不比原厂2.4G差,接收也便宜。最主要的就是,72M有兼容接收,便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2.4G的接收机价格不划算,要有心理准备哟~
我的建议是买72M的天8或者2手FUTABA 6EX APorHP,随时可以升级为2.4G,用飞梦V3。效果不比原厂2.4G差,接收也便宜。最主要的就是,72M有兼容接收,便宜的很!!!

这个FUTABA 6EX APorHP 我半天没看明白,
想了半天,原来是futaba 6ex AP or HP

网友:
天地飞t8s吧!接收便宜,效果不错,不后悔。外国控接收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