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933新旧版电机诡异事件★★

楼主(2010-06-04):
首先,在这里感谢NB的MD933舵机和它的售后服务,让我的动手能力提高了N个层次!

下面进入正题,话说我的几个垃圾933相继空中死舵之后,咱也不指望有售后,直接搜索了下论坛,觉得死电机因素居多!

行,咱买电机吧.搜索淘宝N久,发现这小小电机30块钱一个!咬咬牙,从零起点模型那里买了仨`

收到货以后,也没仔细看样子`

第二天,开工焊接!

突然,发现拆出来的电机和新买的电机是一个德行,外壳一样,壳上印的字母也都是FM10152 XXXX,这下懵了...咱这电机到底是旧电机呢,还是新的FUTABA品质的电机?

且看下图,我为电机拍的PP....

.....

这下把我郁闷得不清啊...先去恒吉的淘宝店瞅瞅...

...

这个应该是传说的FUTABA品质的电机吧....
对比上面的零起点的宝贝信息,发现图都是一摸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我买来的电机,和这图片的电机无论如何都对不上号呢

这下糊涂了....

在此求助万能的5I.....
大家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
FUTABA品质的电机就长得这幅德行

??

还是我买到的电机根本就是旧电机呢

楼主:
呼唤高人解答:loveliness:

网友:
你买的是新的,淘宝上的图片是旧的

楼主:
感谢LS解答!

网友:
真贵,半个舵机了~~~

楼主:
 这才是折腾么`哈哈

网友:
在论坛找找吧,有新旧版电机对比的帖子,是恒吉发的

楼主:
感谢LS魔友,我找到了一篇帖子里面有恒吉的回复`看到了

网友:
不能用其他舵机的马达替代啊?比如凯旋电池的网站上有卖电机的,可以去看看。感觉外形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尺寸如何

楼主:
凯旋的是65MG用的吧`
好像长点,但是不知道哪个长点...哈哈`下次问问尺寸`

网友A:
  难道FUTABA 把自己的电机卖给国内同行的,FUTABA电机供货商也没胆量供货给国内小厂家吧,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内做电机的把人家外形一仿就说是FUTABA,JR品质的电机了。感觉都在忽悠我们消费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FUTABA 把自己的电机卖给国内同行的,FUTABA电机供货商也没胆量供货给国内小厂家吧,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内做电机的把人家外形一仿就说是FUTABA,JR品质的电机了。感觉都在忽悠我们消费者

futaba本身不做电机,也更不会做电位器,futaba的舵机使用的电机是采购的某著名公司的电机,恒吉公司的舵机也是这个公司生产的电机,在公开场合恒吉都是说使用的是futaba舵机同厂电机。也就是说使用的电机和futaba舵机的电机是一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本身不做电机,也更不会做电位器,futaba的舵机使用的电机是采购的某著名公司的电机,恒吉公司的舵机也是这个公司生产的电机,在公开场合恒吉都是说使用的是futaba舵机同厂电机。也就是说使用的电机和futaba ...

网友:
這樣太折腾了, 933 和 922 我也是備用的電機, 電位器及齒輪舵片等買了一堆, 但是換了兩個電位器, 兩個電機後, 發現行程和原來的會不太一樣, 自己修的用起來不順, 現在決定還是乾脆多買幾個舵機備用, 故障就換, 反正恒吉的舵機在這個價位算是物美價廉, 有問題的積到一個量再一起寄回去恒吉處理, 一路看下來, 恒吉的售後還是可以信賴的

网友:
没用过933,用过522,感觉没抖啊

网友:
我有两架450都用的是恒吉933和922,8只舵机用了近一年,其中一只922坏了,以为是电路板坏了,买了一块自己动手焊接,因为焊接水平比较菜,新买的这块电路板被我烫坏了。图省事就寄到恒吉厂里请他们维修,经查原来是电机坏了,呵呵,返厂维修放心些。

网友:
人家说的是FUTABA品质的电机,没说是FTB电机。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