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设置问题

楼主(2010-06-04):
我的菜单里面为什么没有
SWASH MIX这一项啊,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先进入系统菜单 (按down+select 再开机) 选择swash type 然后选择十字盘类型

网友A:
要直升机模式才有的哟,,如果你是固定翼模式是没有的,也就是显示屏的左边要有直升机的图形才行

楼主:
找到了,谢谢热心帮助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头像的 大眼睛真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