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动力滑翔机

楼主(2010-06-04):
三通道动力滑翔机.翼展750mm 机翼弦120 机身640  机身kt板+碳纤片  机翼包装泡沫削翼型蒙棉纸  180有刷电机+4吋桨  7.4v 800mah锂电池  起飞重量180克  推力137克.

快捷方式 到 SA500269.JPG.lnk

313 Bytes, 下载次数: 22

网友:
向前辈致敬!

网友:
想学习蒙棉纸工艺

网友:
外形不错,姿态优美

网友:
前辈不愧是前辈啊!!
我=在此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泡沫蒙棉纸是出于这样的思路:要在不附加木樑,碳仟等加强措施的情况下,做得一个最轻强度最好的机翼.相比航模用的塑料蒙皮,棉纸要轻得多.泡沫塑料不加蒙皮强度是不夠的,蒙上棉纸强度就大大增加.          注意在前后像具体做法如下:   1/寻找最轻的泡沫塑料,用锋利的刀片割出玑翼形状,并削出翼型,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使其总体形状达到予想要求,因为愈轻的泡沫一定是很松散的,所以表面会有许多氣孔,暂不管它.    2/把棉纸(是做衣服时要用作衬头的那种)裁成机翼大小. 3/将白胶冲稀一点,用画笔刷在做好的机翼上,将棉纸放上轻轻垃平,再在棉纸上刷一层胶待干.可以先蒙下表面,等干后再蒙上表面,这样如果发现机翼有扭曲,可在蒙上表面时加以纠正.   注意在前后缘上下面棉纸要互相包复,这样干透后的强度是很好的.    我这个机翼750mm x120mm重量是46克,不再加樑或碳纤了.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泡沫蒙棉纸是出于这样的思路:要在不附加木樑,碳仟等加强措施的情况下,做得一个最轻强度最好的机翼.相比航模用的塑料蒙皮,棉纸要轻得多.泡沫塑料不加蒙皮强度是不夠的,蒙上棉纸强度就大大增加.          具体做法如下:   1/寻找最轻的泡沫塑料,用锋利的刀片割出机翼形状,并削出翼型,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使其总体形状达到予想要求,因为愈轻的泡沫一定是很松散的,所以表面会有许多氣孔,暂不管它.    2/把棉纸(是做衣服时要用作衬头的那种)裁成机翼大小. 3/将白胶冲稀一点,用画笔刷在做好的机翼上,将棉纸放上轻轻垃平,再在棉纸上刷一层胶待干.可以先蒙下表面,等干后再蒙上表面,这样如果发现机翼有扭曲,可在蒙上表面时加以纠正.   注意在前后缘上下面棉纸要互相包复,这样干透后的强度是很好的.    我这个机翼750mm x120mm重量是46克,不再加樑或碳纤了.         供参考

网友B:
颛兴路的老前辈,你们该还敢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现在飞的

网友:
老前辈,说的真详细。这也是我想要的资料啊。

网友:
这个照片应该是两年前的了

引用 网友B:
颛兴路的老前辈,你们该还敢飞啊!

地点是在紫竹园,现在已经造房子了。

网友:
几位老兵.

网友:
顶一个!飞机线条好清晰!

网友:
像老前辈学习,致敬!:loveliness:

网友(2010-09-03):
向老前辈学习,致敬!

网友(2012-11-15):
前辈的手法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