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这种怪现象?亚拓450SPORT,请老鸟分析下,多谢 ...
谁遇到过这种怪现象?亚拓450SPORT,请老鸟分析下,多谢!

楼主(2010-06-04):
通电后 推油门
电机
好像没有力量主旋翼转一圈不到就停了,再推油门半圈不到。好像
电池
电量用尽的那种感觉。电池断电再通电又好了,有时候反复通电2-4次才正常,是电调不好?今天去飞,出现3次。 JJ 动力原厂未改

网友A:
电调油门行程重新设置

网友B:
哪里接触不良?虚焊?有条件建议用替换法!

网友C:
我也没碰到过
楼主不到半年就混到4级士官,这点挺让人佩服的
不,我说错了,是一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太牛X了,哈

楼主:
呵呵 见贴就回,混分

网友D:
检查一下T插

网友E:
原帖由
fm007
于 2010-6-4 23:46 发表
检查一下T插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亚托原厂电调不行的,换电调吧

网友G:
见贴就回

网友H:
我也出现过 换电调解决了问题 建议用好赢铂金 很好用

网友I:
学习,见贴就回

网友J:
35X 的程序丢失,已经不至一次看到了,我是亲身经历,还在论坛里看到很多起同样事件了,楼主还是换的电调吧

楼主:
昨晚把油门曲线第二点降了一些,今天飞三块电池,没出现,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了,带孩子去的,孩子觉得没意思,拖着我回家,就没有再试试,明天继续试验,感谢(大碗喝酒)和各位的建议。就现在这水平,还不需要性能好的设备,先练吧,呵呵。

网友K:
好像是电机的线没接哦。。

网友L:
回复 网友M:
这位仁兄,看到你回复这么多贴了,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说过一句话,总是那几个表情,看来你是有表情丰富的人啊!

网友E:
摸摸哪儿烫就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N:
我遇到过,就是电调太烫了。前面连续飞了一阵,碰到了1米无动力坠落,还好舵机的电在没摔坏,后来脱了头罩飞(电调那时候装在头罩里),时不时就像你说的缓启动抖了几下就熄火,但是等10秒左右又行了。

网友O(2010-07-04):
看帖就回

网友:
 没遇见过

网友P(2010-10-01):
见帖就回。。。

网友Q:
哦,见贴就回

网友R:
汗,这个叫缓启动

网友S:
没遇到过这种情款

网友T:
估计是电调问题,重新设定一下看看! 比如油门行程,柔和启动之类的。 还不好使就换电调吧!

网友U(2010-11-30):
學到野
哦,這期(見帖就回)!

网友V:
不明真相,围观一下。。。检查T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