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自动升压

楼主(2010-06-04):
2块电池,冲满了下雨没飞,一直放着,2个星期。
今天晚上一量电压,一块电每片电芯都是4.23,另外一个稍微好点4.2v,也有升压,我a6冲满都是4.18v的,放一个星期应该会降压,但是为什么放2个星期就升压了呢?不解。
是不是因为我中途1、2天调机用了一点电的缘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块电池,冲满了下雨没飞,一直放着,2个星期。
今天晚上一量电压,一块电每片电芯都是4.23,另外一个稍微好点4.2v,也有升压,我a6冲满都是4.18v的,放一个星期应该会降压,但是为什么放2个星期就升压了呢?不解。 ...

是数字表吗?
那就换个万用表试试,没准是表里的电压不足后产生的偏差……

网友:
看看是否电池问题

网友:
呵呵,省充电器了

网友:
已经废了

网友:
天儿暖和了。鉴定完毕。

部分高档充电器在低温下会限制充入电量,就是怕这个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