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设置曲线问题

楼主(2010-06-04):
前两天调整了机机,把控的基本控制调好了,感谢tzbyqxiaomin,参照你的设置,现在有个很头疼的问题,潜水看不见,说明书没落明白,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吧 ?
这是原有的曲线
不知如何调整副翼/升降/尾翼曲线成如下:

网友:
看说明书呀!

网友:
窗外偷听

网友:
应该调不了你要的图形

网友:
你见的是下面图里的4分之1

网友A:
改变exp值就可以变成你下面图里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exp值就可以变成你下面图里的曲线。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