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一問

楼主(2010-06-04):
我想問問如果我想diy 圖上的東西那我應該買 雕刻機 定 銑機 ?
新人一問

网友:
压铸件,不全是机加工的。

网友:
加工中心

网友:
只要上了数量,都最好先开模铸造毛坯,然后加工少数面

楼主:
如果是一兩件呢?
数控铣真的行麻?
压铸件是什麼?

网友:
应该是摩托车前叉肩 和叉管盖子

雕刻机就不要想了 太麻烦了 数控铣比较理想

对于自行车上用的这个零件一般是高硬度铝(t6   7075 6061) 我拿SX1小铣床应该就能做出来 手工制作关键看人的操作技能

大批量制作这个零件不能用铸 最多能定制型材 因为铸造强度不够

我就是因为要制作这个零件才走向机加这行的 如果是钢件线切割也不错 加工费一般超过400

看图上这个零件很薄 不会是前叉稳定器吧

如果是前叉稳定器 用普通铝才直接手摇加工没问题

网友:
摩托车改装件,买个台湾的才200米左右,

网友:
精密铸造的

网友:
速降自行车的双肩避震叉的上叉肩吗??还是摩托车的?

网友:
数控铣就没问题 !加工中心更好.

网友:
原来这里也有玩摩托的呀,呵呵
喜欢摩托的关注下
http://u.youku.com/user_show/uid_infall

网友:
可以用普通铣床加工,不过动手能力要强,还要有一定的机械基础、钳工、铣工。

楼主:
各位大大冇錯...是電單車的..
因為小弟不是中國本土 是澳門地區的
車子是日本制..好多國內零件都不合

网友:
摩托车上的上下连扳,买一个也很便宜,做就划不来。我这边有很多。

网友:
摩托车的前插稳定器,如果有机器做,直接用雕铣机,如果自己买,就弄数控铣床

网友:
要是加工的话,加工费也要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