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件能飞起820克微风吗?谢谢-----6月13炸机了,玩完了

楼主(2010-06-04):
小人,做了微风 ,朗宇电机2216 KV1250  XXD30A 9050桨,机翼长89CM ,宽18CM,平凸翼型,此机加数码相机总重 820克,能飞得起吗,会相当吃力吗?
如何计算出,谢谢各大虾的意见及建议

楼主:
呵呵,没人回,大小儿科了吧

看来得真实测试后才知道!!

:loveliness:

网友A:
动力还行 机翼小了点  90CM 机翼应该不超过600G 但是能不能载重达到你的重量就不知道了

网友:
建议翼展再大一点比较好,动力是没有问题,做到1米2翼展都可以的

楼主:
非常感谢LS  2位 兄弟的建议

暂时没KT板做机翼,打算今明2天测试下,看能否驮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还行 机翼小了点  90CM 机翼应该不超过600G 但是能不能载重达到你的重量就不知道了

因为炸过几次,贴了又贴(电机木片自己 锯的木头,比较重,KT板都是用热溶胶粘贴的),所以重量
重多了!

网友:
能飞,我我有一架翼展92CM飞的超稳比你稍轻那么一点点,重心找好祝你爽飞,翼展小扭力9050桨问题不大,10CM大桨我都飞过母问题

楼主:
哈哈,LS 兄弟的 机怎么又这么重呢?
有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多了!! 谢谢

网友B:
建议你先带个同等重量的东西上去飞下看看!
如果带照相机上去坠机的话你的新相机就来了!

网友:
没问题  飞机重  拉力大  速度快  飞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带个同等重量的东西上去飞下看看!
如果带照相机上去坠机的话你的新相机就来了!

谢谢,这样保险些!

楼主:
谢谢fsm3000兄,按理拉力是够的,飞快点,浮力就起来了
只是电池很快没电,呵呵!
小的才2块电池

网友:
怎么 不知道你用的  几 S 电池呢 3S 能挺暴力

楼主:
很丑,没办法,第二次做,第一次没做成,技术有限!
相机直接挂在机身底!

楼主:
3S 1500  20C

网友:
是的 2216电机很费电的  我1500的电池 3/5油门都飞5分钟电压就差不多了  飞机大概将近900G吧

楼主:
哦,呵呵,对我来说,820G重能坚持飞5分钟已满足

fsm3000兄的机怎么如此之重?何机型?是上了FPV吧

网友:
哪呀  什么都没上  MD的小赛  整来整去越搞越重  电机也从2212换成2216

楼主:
我的也是,炸了补,补了再炸....不断增加重量

祝福各模友 下半年 爽飞

网友C:
我新手一个,发表一下建议!

比我做的塞纳还丑,我第一次做,,你的隔仓哪去了??都没看到一个,,我的只是机翼不会做,,不知道要怎么做翼型,, 刚入魔~!各位大哥、兄弟们,让你们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做的塞纳还丑,我第一次做,,你的隔仓哪去了??都没看到一个,,我的只是机翼不会做,,不知道要怎么做翼型,, 刚入魔~!各位大哥、兄弟们,让你们见笑了~!!

没隔仓,机身中间就一偏KT板横着,机翼就对折得了,1/3处为最凸点,大概有个凸型!要我做肋骨机翼,还真麻烦,费时啦

楼主:
今早起来炸机,相机没录制到,一加速没多久就自动关机!看来还是买个山寨AEE得了!
能飞的起820g重量,就是有点吃力,飞起来还是挺平稳的
视频是炸机环境..

楼主:
炸断了9050桨,
炸松了机头木片,桨夹严重擦伤,
不知道电机有无后遗症,暂时运行正常

网友:
我的微风翼展90,XXD 2212 KV1400电机, XXD30A电调,8040桨,1500MAH 3S电池,能飞但比较吃力,3级风扛不住。换过8060和9050桨,动力提升,可电机吃不消太烫了。

网友:
补充下全重850克

楼主:
我的翼展也有90 ,标准图纸做的,只是宽度 宽了点,因为做主翼对折时折多了
LS,用2216的吧,我用的是9050桨,挺大力的!900克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做的塞纳还丑,我第一次做,,你的隔仓哪去了??都没看到一个,,我的只是机翼不会做,,不知道要怎么做翼型,, 刚入魔~!各位大哥、兄弟们,让你们见笑了~!!

需要隔仓吗?我的没有,电池就放在电机后面一点,有隔仓的话就好放电池,是吧!

楼主:
玩完了,

今早满怀信心冲到“飞场”,绑好相机,和往常一样,起飞前测试下左右舵,方向舵,副翼,“叽叽”一切正常
起飞,虽然驮了个相机,整机重850g,但对于2216 电机,还是没问题的,很快就拉起来...
推油门直3/5 运行良好,诶,怎么又点往右偏的感觉,想了一下应该是相机没绑在正中位置,还可以很好控制
也就没理那么多了,继续飞,飞了2分钟,感觉良好,很是兴奋,想,相机还可以看到正常拍摄(没有缩回镜头,关机会自动缩回)这次的航拍有着落了(因为前一次相机震动厉害,还没起飞,就自动关机)
正当兴奋、爽飞之际,突然飞机不停使唤,翻滚直下,脑子一片空白,妈呀,出大事了,别墅区那边正是水库,不管3721,提控飞奔过去,保安大哥开门进去,问了在晨运的几位大婶和大叔,根据他们的指示,
在别墅边外的水库边上找,带满刺得藤啊,树啊,偶尔还有玻璃碎片,心急如焚啊,小心拨开刺藤,左看右看,没见到,天啊,难道在树上,瞄来瞄去也没瞄到,
突然大叔说在水里,我顺势一看,哦,爱机趴在水里,my god,玩完了,这次真的玩完了,第一:水库里,够不着,第二,捡回来也基本报废了,看上去水过半个机身
这好心大叔搬来轮胎圈圈和2跟小木板(用来坐在轮胎上),我说“真的感谢大叔,让我来吧”,“你没划过这论坛,我来”大叔回应。嘱咐大叔你小心点,不急,慢慢来................
在这热心大叔的帮助下,取回来机机,一看吓一条,原来罪魁祸首是:右副翼舵机脱落,最后盘点,桨断了,电池烧了,还有烧焦味,相机也进水了,接收机也有点水,电机更是进水了....

再三感谢这位热心的大叔,改天过来探望你

最后提控机搬尸 回家!

发生此坠机事件:一、没有细心检查各部件运行情况,稳不稳固
                           二、注意飞场环境,小心飞过“边境”

网友:
为lz 默哀,可怜的jj,可怜的设备。可怜的lz

楼主:
不幸中的万幸,还好没砸到人,
只要不出大事即可,安全第一
悲痛万分
万事小心,降低事故发生率

楼主:
经过测试,接收机也报废了,损失惨重
接近最高境界“提控”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测试,接收机也报废了,损失惨重
接近最高境界“提控”回家
我昨天飞J3改的水机真到最高境界了
大意了  飞太低转弯时撞水了  眼睁睁看着被水冲到坝下而捡不到

楼主:
最高境界

引用 网友D:
年我昨天飞J3改的水机真到最高境界了
大意了  飞太低转弯时撞水了  眼睁睁看着被水冲到坝下而捡不到

fsm3000你也达到颠峰了?
那损失多大?
什么接收机? 不贵吧

楼主(2011-05-25):
2011新年做的JJ
    第二架自制,没兴趣再做了,有机会时做个滑翔机玩玩

网友:
LZ时隔一年再出新机,应该坚持啊~~找个好点的飞场就行了~~前面的视频看到飞场的航标灯(椰子树)很多啊~~~

网友:
机翼大点,载重可能好些

楼主:
没测试,不敢拿数码相机去驼者航拍
   去年都炸水库了,去年那个机翼大些,飞起来很稳,动力绰绰有余
       只是副翼舵机松动,炸水库了,实在可惜可惜!!!

网友:
把翼展做到120CM会很好飞的!
等试频!!!

楼主(2012-01-07):
晃动的要挂了,晕倒!!重心没调好!

网友:
谁不是新手开始呢,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