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裁纸的设备

楼主(2010-06-05):
最近因朋友之邀帮他设计个裁纸的设备,朋友是做相框的,需要频繁用彩纸裁出内框,要求程1.2M和2M,刀片方向始终成直角,就是只裁出方形边框就行了,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先设计了个简易的,也不知能不能用,希望大家能多给点建议!
这是电脑设计的

其核心就是浮动刀头的设计了,在未使用时,用两根弹簧来推动刀头向上,裁剪时人力压下下刀,上面用一四方形的小铁块来维持刀片的方向,需要换方向时就转动方块一个位置。
下面是用线切割加工的部分零件,现在导轨什么的还没拿到,先发出来让大家提提意见,其实一开始是想成弄数控的,可又不知道如何控制刀片转动,谁知道教教我吧,先谢谢了

网友A:
光轴太长,有弹性.不太好.用带座的好些.

我也想搞这种机机.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控制刀片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太长,有弹性.不太好.用带座的好些.

我也想搞这种机机.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控制刀片转动方向

有一根用光轴是考虑下面进纸方便,只用来裁纸,所以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
用刻字机上的雕刻刀,是三菱刀刃的,不需要转向的

网友:
纸多厚,一次加工几张纸,对精度,切边有什么要求?
如果一次只加工一张纸的话,有可能你的机器整体性能比不过一米宽的裁纸刀

网友:
用二个刀不用换向只换刀

网友:
刻字机上的刻刀刀柄是可转动的就像万向轮刀口总是朝着运动方向

网友:
到印刷厂看看.切纸机长啥样....学学磨刀.再顺个塑料刀条

楼主:
是裁纸的,不是切纸,其目的是要裁成“回”字形的方框,所以刀片只需要成直角运动就行了,如下图那个黄色的背景就是用纸板裁出来的。

刻字机的刀头是可以转动的,可我不知道如何用步进电机控制这个转动

网友:
刀头转动是做成四工位的自动换刀,有人把手板仪表改成数控有自动换刀的.好象论坛里有贴的.
用样板+手术刀人工做绝对比数控快,样板可做成可调的. 大批量用冲床冲.

网友:
舵机转向就行了。

网友:
是手工推的吗?跨距那么宽,一边用一个滑块,会不会别劲啊。

网友:
量大不?
要是只是个性化的需求,就用美工刀解决吧——无论设计怎么样精密的机器,光设计刀路、固定纸材的时间,美工刀老早就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