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m遥控接收距离相关问题!

楼主(2010-06-05):
    本人一直用fsct6a 2.4g遥控系统玩飞机,因为接收天线短,好布置些,而用t6a 72m的玩船,水里信号比2.4的好。突然想玩FPV,于是订购了2.4g 1w的图传套件。 听说2.4g的图传会与2.4g的控互相干扰,货还没到无法测试。就打算把船上的t6a放到飞机上。
    由于fpv可能会超视距飞行(我fpv新手肯定不敢这么干),于是就想我的t6a能控制多远距离呢,之前那个2.4g我测试过,近800米不失控,不抖舵(一点不抖,只是走过一些位置建筑物挡住控时就没信号,接收红灯灭,但是走出障碍物后,恢复信号,灯亮)更远没地方测试了,面前是汉江了。
    然后晚上就把t6a拿去测试了一下,结果很郁闷。
    由于我一个人去,也没人帮忙,所以就把控天线全拉出来,放在车副驾驶座位上,天线朝上,然后我手拿天地飞6接收机(老款,不带P的),接上电调、电池舵机就开始走。   走了大约10米,心想试试把接收天线盘起来会咋样,就把天线盘起来捏手里,靠,居然开始抖舵。只好天线松开,任其自然下垂。这时不抖了,走了50米又开始轻微抖舵,没管,继续走,抖舵越来越严重,大约150米后,偶尔出现类似没信号的现象,就是舵机能用手转动了(有信号时候转不动的),大约走到360米时候,舵机已经瞎转了,偶尔能回到中立点。
也没心情继续走了下去了。
    问题汇总:
一、2.4g图传能跟2.。4控共存吗,如果有影响,是啥表现(遥控距离急剧变短?还是压根就是无法控制?)
二、我的t6a地面测试全拉天线50米抖舵以及不足400米完全没信号正常吗?还专门量了天线长度,控天线完好约1m,接收天线80cm(买的二手的),会不会由于少了20cm而出现上述问题?
三、听说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接收距离和抗干扰比我那个原装天地飞接收要好,能好多少呢,日冠rd620ii咋样,如果能800米内正常使用就买一个。
四、还有种日冠的双转换锁相环六通道接收机/ RP6D1  店主介绍这种接收机免晶体,带失控保护,接收距离比二次变频更远,当然也贵些,我不懂,只想获得更远的安全控制范围,选rp6d1还是rd620呢?
五、为啥我的2.4g就算关了遥控器,舵机也不会抖一下,之前在啥位置关了控还是啥位置,但是t6a只要关了控 舵机就乱跳呢?
先问这些吧,望广大模友相告啊。

网友:
强烈关注中,很想知道是否有人测试过天地飞8   72M控的最大有效距离,或者二次变频接收的有效距离

网友:
想问问你走50米后怎么能看见抖舵??

楼主:
我把控丢车里,我拿着接收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控丢车里,我拿着接收走的啊。

网友:
不拉控天线 ,50米的距离应该算是普遍现象了,

我的天六就是,45米左右开始抖,, 这样可以了,一般全拉之后,在,300米左右,,不要期他飞得超视距,这样会失控,

楼主:
我是拉了天线 50米就抖了,不知道控放车里是不是有影响,今天再做个测试,控放楼顶上,我绕着护城河走一圈试试。

网友:
放车里肯定有影响。除非你的车是塑料的。

楼主:
还是没人能回答问题5个么?

网友:
非2。4G的,FM控,又不是二次变频的,没有不跳舵的,,
这个应该是普遍现象了,

买新的也会有这个问题,,,跳舵而已,但并不代表着失控。。。

网友:
老款的6A接收ppm解码是hc164 不是单片机解码  有干扰当然抖哦
我有6a配恒吉的接收可以有800m

楼主:
那换用二次变频的 是不是就不会抖了,就像2.4g一样,要么就超距离无信号,要么就正常接收,就是不会抖。
还有那种免晶体的是不是比二次变频的更好 rp6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