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这边飞

楼主(2010-06-05):
新手有个 仪表车不知道怎么配个卡盘 各位指教。 另外收个铣床二手。
还需要什么东西也请大家发上来

谢谢。

网友:
做个法兰好像就可以了,不过建议不要折腾手扳床子,整过来整过去最后还是不满意。

网友:
手板除了螺纹是缺点,哪里都比小家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