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两个摄像头能共用一个发射机吗?

楼主(2010-06-05):
如题,怎样连接?两个摄像头怎样切换?谢谢啊

网友A:
买个视频切换器,用多余通道控制,不能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视频切换器,用多余通道控制,不能同时用。

谢谢您,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视频切换,鉴定完毕

网友:
淘宝搜下 视频切换器

网友:
除了切换器,还可用监控那种几合一屏幕的。。。

网友:
用监控的多屏显示,那不是要装两套图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