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YT35X电调

楼主(2010-06-05):
YT35X电调输出电压是6V的,6V会烧S9257
舵机
吗?谢谢

网友A:
使用时间长就不好,建议串联降压器,例如串联二极管进行降压

网友B:
9257规格书上说明的额定电压是4.8V,如果方便的话就串联个二极管降压,但不降压问题也不大,尚未听说有9257在6V电压下工作被烧掉的事故。我的9257长期在6V下工作,至今未见任何故障。

网友C:
还是买条降压线吧

网友D:
我的35X 在装机后飞了不到10钟炸机摔坏了,直接换成好*40A

网友E:
40A的辉胜看见很多人评价不错,3国里的文雅有卖的,我不是文雅的托,只是给模友介绍个便宜好用的电调,价钱好像是67,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