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伞绳大法。应该更安全一点。

楼主(2010-06-05):
各位看看我的伞绳大法,还有我的山寨货。
我发现用伞绳太粗了。所有找了根细点的玉绳。我想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尽量用结实的绳子把。鞋带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一定要穿过桨夹才行,光扎住桨夹根部是不行的。一射桨,绳子就滑掉了。

普通绳子

普通绳子

再近点

再近点

山寨jj

山寨jj

山寨控

山寨控

MD933,我认为我的设备里最高档的东西

MD933,我认为我的设备里最高档的东西

网友:
如果要这样搞   那就要上下都扎一根  紧一点   这样可以减小横轴螺丝的压力

虽然不美观  但是确实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
可以不可以吧伞绳换成橡皮筋或者有弹力的东西。

楼主:
我也想过上下各扎一根,但是后来考虑一下没有必要。
因为这根绳不是用来受力的,正常工作时,绳上没有张力,所以对横轴没有什么保护作用。只有横轴螺丝脱落射桨时,不让桨夹和主桨飞出,或者即使飞出,也不会飞太远。

说白了,这根绳不是保护飞机的,是保护周围的人的。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绳应该用那种有一定弹性的,强度比较高的绳。可以在桨夹飞出的很短距离内拉住桨和桨夹,充分保护周围的人不会受伤。如果没有弹性的绳或强度不高,很可能就会被绷断,那保护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楼主:
楼上的liujian486兄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橡皮筋应该是不可以的。弹力较大,但是强度不够。虽然桨质量很小,但是毕竟速度高,所以还是需要较大的拉力的。

楼主: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找一根不锈钢弹簧,强度较高的那种。两头有圆形扣。把它的中点固定在旋翼头顶上(刹车盘),然后用绳的一头扣住桨夹,另一头扣在弹簧头上。两边桨夹都这么做。
这样的话,绳子在射桨瞬间不会受太大的力。因为弹簧的缓冲作用非常明显的。
物理学的比较好的魔友可以计算一下绳子的受力情况
(假设:弹簧每拉长一厘米,用力20牛,一侧最大形变是3厘米,主桨+桨夹质量30克,射桨速度是60米/秒,要使绳子不断,绳子最大的抗拉能力是多少牛?)

呵呵,算出了多少牛,你就可以找个绳子测试一下,能否用在射桨保护上。我相信结果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网友:
这个设计很不错

网友:
有两点楼主没有注意到的,一这绳的拉力可能不够,二绳跟桨夹有相对运动,桨夹的边角位相当于刀刃,磨损会从那里开始,到时候射桨瞬间爆发力会在那里切断,信不信

楼主:
楼上的兄弟意见提得好。
不过我这么做,还只是给各位魔友一个参考。我也没有验证过实际效果如何。那根绳是我临时找的,强度肯定不够的。
我在跟帖里也提了几种改进方案。具体的做法,还要靠广大魔友一起研究。

网友:
LZ想法不错但忽略了挥舞绞的作用。

网友:
这样行不行呀?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副作用?

网友:
如果绑略松  不影响 挥舞绞吧 ~~!挥舞绞是上下摆动的  起到这作用的是  横轴橡皮垫圈~~!

楼主:
今早首飞,炸机。主桨损坏。

网友:
怎么炸的,上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