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设备,地面监控!

楼主(2010-06-05):
专业设备,CRT啊,颜色亮度效果是液晶无法比吧!经常在阳光下就能用了!

楼主:
对比度亮度饱和度 都可以调整,效果非常清晰,谁知道这个能值多钱???

网友:
這個東東很重吧

网友:
CRT亮度会比液晶好吗?就算珑管显示器也无法比除了色彩~

网友:
crt的亮度不见得就要比液晶高哦  这个家伙太重了

网友:
耗电量也是液晶不能相比的.要比液晶多一倍甚至数倍,外场一般都使用电池,不能不考虑耗电问题.

网友:
太大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