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S手掷模型第四弹!带有迫降装置的Grymt Ruski

楼主(2010-06-05):
上次鹈鹕飞丢之后,坚定了制作一架带有迫降装置的手掷模型的想法。这次给大家带来的Grymt Ruski原本是瑞典模型运动员的竞赛设计,我重新设计了机身部分,增加了比较简单的传统迫降线机构并适当延长了翼展(由原来的620mm增加至700mm)。今天进行初步调整和试飞后,证明模型还是比较顺手的。这里把图片贴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名称:                    Grymt Ruski
类型:                    F1S手掷模型滑翔机
翼展:                    700毫米
翼型最高点位置:30%
翼型最大厚度:    6.5毫米
重心位置:            65%
长度:                    625毫米
尾梁:                    6毫米薄壁碳管
重量:                    60克
迫降机构:            尾翼折叠式,通过迫降线/橡筋圈动作。

模型全貌

模型全貌

右侧45度

右侧45度

迫降状态,尾梁向斜上方折叠

迫降状态,尾梁向斜上方折叠

机头部位特写,未装迫降线与橡筋圈

机头部位特写,未装迫降线与橡筋圈

迫降装置安装后的样子

迫降装置安装后的样子

尾梁上用塑料制作的限位块,内衬铜管,以钢丝做转轴

尾梁上用塑料制作的限位块,内衬铜管,以钢丝做转轴

机身内侧尾梁收纳结构,碳管前端的螺丝为平尾安装角调节螺丝

机身内侧尾梁收纳结构,碳管前端的螺丝为平尾安装角调节螺丝

垂尾后部下缘留出调整舵角的间隙,尾翼均采用1.5毫米轻木片,打磨出翼型

垂尾后部下缘留出调整舵角的间隙,尾翼均采用1.5毫米轻木片,打磨出翼型

网友A:
没看懂如何调节水尾安装角装置及迫降作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如何调节水尾安装角装置及迫降作动方式

 回斑竹大人的话……
水平尾翼安装角调节装置就是以尾梁转轴为支点,通过碳杆前端的自攻螺丝旋入机身内部的高度来调节整个尾梁与机身的夹角,从而实现调节平尾安装角的目的。迫降机构的动作原理是:大橡筋圈钩在机头部位的固定钩上,跨过迫降线向后绕过左侧机身后部的挂钩和尾梁前端,然后钩住机身另一侧的挂钩,从而将尾梁固定在机身后部的开槽位置。当迫降线烧断橡筋圈后,橡筋圈脱落,尾梁前端被释放,而固定在机翼上部和碳杆上挂钩之间的小橡筋圈收缩,拉动尾梁绕转轴向斜上方折起,由限位块止动,模型中止飞行,实现迫降。原理跟自由飞模型上的抬平尾动作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太喜欢这个了。。

楼主:
今天风力不算太大,外场大力投掷调试成功。确实,这架模型和鹈鹕相比属于另一种思路:重量换高度,改出高度可以达到20米左右。留空时间则与鹈鹕相近。感觉上改出要比鹈鹕顺利,调整也相对容易些

网友A:
了解清楚了,非常喜欢LZ的工艺,再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清楚了,非常喜欢LZ的工艺,再赞一个

谢谢前辈的鼓励和肯定!

网友:
迫降怎么设定延时?

楼主:
这种机构属于最原始的迫降装置,迫降延时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迫降棉线长度。我用的迫降棉线是压箱底的国外专门产品,多年前带回来的。自己也可以用粗棉绳浸泡高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后晾干制成。试飞前先在有风条件下(模拟相对气流的速度)进行测试,大致估算出每分钟棉线燃烧的长度,然后剪下相应长度的迫降线塞进机头的铜管中,出手前用香烟点燃即可。:loveliness:

网友:
迫降装置:

1)迫降线:如上面10楼所说的,自己用粗棉绳浸泡高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后晾干制成。试飞前先在有风条件下(模拟相对气流的速度)进行测试,大致估算出每分钟棉线燃烧的长度,然后剪下相应长度的迫降线待用;2)机械式定时器;3)电子式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机构属于最原始的迫降装置,迫降延时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迫降棉线长度。我用的迫降棉线是压箱底的国外专门产品,多年前带回来的。自己也可以用粗棉绳浸泡高浓度的高锰酸钾溶液后晾干制成。试飞前先在有风条件下( ...

古老的方式,精确性稍差,可靠性不错

楼主:
上版主说的对,迫降线最大的优点是制作调试简单,最大的缺点是精确性差。不过用在手掷模型上,这点缺 陷问题不大,毕竟手掷模型很少能每轮都飞满60秒,真正用到迫降机构的时候并不多,只有在意外遭遇低空强烈上升气流的情况下,才会发挥关键作用,避免模型飞丢,造成损失。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做了一个手掷机,没有图纸,就着55mm桐木板制作。翼展450mm,弦长55mm,机翼安装角约2度(原设为1度,但安装失误了),上反角高度30mm,现在重心位于机翼后缘处。试飞可滑翔10m左右,轨迹正常。因重心太靠后,而且今天风大天色又暗,不敢大力投掷。想问一下楼主有关调试的要点,该机重心偏后是否影响大力投掷,想将模型调为有盘旋上升左盘旋滑翔,舵面调整和出手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今天也做了一个手掷机,没有图纸,就着55mm桐木板制作。翼展450mm,弦长55mm,机翼安装角约2度(原设为1度,但安装失误了),上反角高度30mm,现在重心位于机翼后缘处。试飞可滑翔10m左右,轨迹正常。因重心 ...

呵呵,临睡前看到了你的帖子,那就先回答了再去睡觉好了!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呢!
很希望看到您做的模型照片,这样有些问题可能会好判断一点。不过按照您的描述来看,机头应该不是很长。机身不知道有多长呢?一般来说,盘旋性能与翼展/全长的比例有关。同样盘旋半径前提下,翼展大而机身短的模型比机身长,翼展相对较小的模型需要的方向舵量要小很多。换言之,前者能够以较大的方向舵量盘旋而不至失速。重心位置偏后+大安装角在高出速下更容易出现拉翻,飞筋斗的情况。如果不幸言中的话,您可以通过截短机头、增加配重来让重心前移。大力投掷要多试验几次,细心观察模型的上升轨迹。如果失速然后低头俯冲,可以先逐渐加大方向舵角试试看,还不行的话再增加机头配重(可以临时用橡皮泥调整,比较方便)。右盘旋上升左盘旋下降的轨迹方向舵应向左偏转,出手时模型带有45度左右的右坡度向斜上方掷出。注意不同的模型改出的轨迹受模型的气动布局影响较大,应注意多尝试几种和风向的夹角,从正顶风到偏左侧风、右侧风都试试看。
先说这些吧,预祝您的模型调试成功!试飞中遇到什么状况,您可以在这个帖子里继续留言询问,我会尽可能帮助您分析解决遇到的问题。

网友:
谢谢了。祝生日快乐。

网友:
飞机长470mm,翼展445mm,机翼中段弦长55mm。

重心位置,未调整盘旋时如图,调整为做盘旋后,重心到后缘边线外2mm左右。
今天上午试飞,投掷高度约3米,模型先向右爬升后改出进入左盘旋滑翔,直线距离约有两个篮球场的宽度,滑翔性能还不错。因风大且风向不定,飞机被吹得有些上下跳动,所以没敢大力投掷。此飞机还没有最后定型,有些地方还要改动,楼主看看有何处需要注意的。

楼主:
看了您的模型。有几个地方提出一点个人建议,供您参考:
1:平尾、垂尾建议改为轻木制作。对于尾力臂很长的模型,尾部减轻哪怕是1克重量,都相当于数克(首尾力臂长度的比值)配重。
2:平尾、垂尾面积偏大,没有必要做那么大,进一步增加了重量。平尾和垂尾也应该打磨出翼型(平凸和对称)。垂尾后缘变薄后便于调整舵角。记得每次调整舵角时先对后缘哈气数次
3:机头有些长、厚。可以适当减短一点,增加配重(争取爬升高度)配重舱可以开大些,两边贴1毫米层板夹住,整体打磨圆滑,强度很高。
4:右机翼根部加三角木块修成圆弧后,打磨出圆形凹槽,供右手食指扣住,有助发力,同时机头两侧拇指和中指夹持位置贴粗砂纸片,增加摩擦力,便于发力(请参考前面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平尾和垂尾已经减小了,但平尾试飞后还觉得稍大,今晚再改。手头只有桐木,所以除尾杆是玻纤外,全是桐木做的。因手头没有图纸,飞机是参考了P1B-1的改的,一些地方不是很适合,有些地方因没定型而暂时省略了。下午试飞了,模型没有拉翻现象,但多数时候不能良好改出,主要表现为在最高点时遇顶头风前进困难,掉高度严重,或者转入盘旋后飘忽不定。可能是场地周围楼房引起气流混乱造成,个人感觉上反角小了,出手角度要很好才能飞,明早再试试。你提意见很好,我再考虑一下怎样改进,谢谢了。

楼主:
呵呵,不客气~我上一个关于HLG的帖子里有图纸下 载的啊~可以参考一下,主要是布局。尺寸可以根据手头材料调整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823&extra=page%3D1

网友:
今天上午遇到的没见过的现象,几次试飞后感觉可以大力投掷了,于是把飞机狠狠的掷出,结果爬升到接近20米高时顺利改出,平稳滑翔至10米上下时,飞机突然做了一周半的横滚,随后垂直插到运动场的跑到上,机身木片碎裂,平尾和垂尾也脱落,整个飞机解体。现在还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虽然今天仍旧有风,但当时我站的位置并没有感到有强气流,就算是气流影响,一般调整好的飞机也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坠机事故啊。这个飞机尾力臂过长,安定性很好,但动平衡不好,可见机尾太长不一定好,另外,机翼用桐木制作,重量大惯性大,也是影响动平衡的一个原因。现在已经重做机身,长度已经减小到370mm,平尾和垂尾也减小了面积,并磨薄到0.8mm厚,希望能把重心调整到70%。先做这些修改,看看效果如何,下一个打算做构架式机翼,以减轻整机重量,尾翼的重量如何减下来还没有想好,你能给些建议吗,我没有轻木,最薄的桐木片是1.5mm的,磨薄很辛苦的。

楼主:
根据您的描述,很有可能是遇到了侧向紊流(低空乱流),造成“横滚”现象。这种紊流形成的原因很多,很难具体判断,但是您的模型可能是由于上反角偏小造成的动态安定性不足才会产生的(稍有外力影响,就会打破脆弱的动平衡,且无法自行恢复)。跟尾力臂的长短无关。反过来说,尾力臂较长的模型,尾翼舵效会通过尾力臂放大,调整量小,效率高,这也是为什么国外优秀的竞赛模型都设计成具有较大尾力臂的原因。所以不建议您盲目修改尾力臂的长短,但可以适当加大上反角。另外您的机翼如果只用较薄的桐木片制作,最大厚度小于4毫米的话,会比较大的影响滑翔性能。如果您只有比较薄的木料,可以考虑打磨出基本翼型后用温水浸泡,然后用布带缠绕在直径合适的瓶子上固定,待干燥后取下打磨光滑,做成凹凸翼型的试试看。

网友(2010-07-05):
我这模型的尾力臂和平尾配合确实大了很多,纵向安定性过强,受扰后很难自动恢复,如果抬头就进入波状飞行,4~5次才恢复过来,低头的话就几乎要一冲到地才改平。不想重做平尾,所以经过计算决定截短尾杆100mm。下午已经将模型做好,翼展小了20mm,平尾和垂尾进一步磨薄,机翼加大10mm上反角高度,机翼外端加大下洗角度,重心在65%~70%之间,低空试飞状态很好,盘旋稳定,横向安定性和纵向安定性也很好,2米的高度可以做半径约7米的一个圆周盘旋。我这个模型是边想边做的,就是一个试验机,遇到问题再想解决对策,你给了我很多帮助,谢谢你。

网友(2010-09-14):
楼主能否给份详细图纸,谢谢!wangyuehan@sohu.com

网友:
再次观摩triplane的F1S,再次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承蒙先生抬爱,不胜感谢!这阵子迷上了帆船,正打算用京商海风的船壳自己改造一条IOM……到时候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
呵呵,我们锦标赛的冠军机,V尾翼

网友(2010-11-04):
简直就是工艺品啊

网友:
模型新人

我是模型新人,需要向大家学习的地方很多,请问楼主能不能告诉我你的QQ。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

楼主做的几架手投都很吸引,自己也做了一架,准备做等二架,有些问题想请教楼主:1、一般翼载荷多大合适,2、弦展比大小对滑翔性能有影响吗,3、机翼表面要做什么处理呢?不好意思打扰楼主了,一下子问了那么多,谢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客气。翼载荷没有具体计算过——手掷模型一般不去计算具体的翼载荷,更多的只是看看翼展、弦宽、力臂长短和总重量就OK了。翼载荷太小其实并非好事,抗风性能会大打折扣。一般多用于室内竞赛模型上。(类似鹈鹕的那种大展弦比设计)。展弦比的取舍实际上是通过对滑翔能力、适应性、爬升能力等等因素综合考量而确定的,楼上朋友也可以做不同的设计来对比一下。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翼展小些的模型爬升性能更佳,可以争取较好的高度;展弦比大的模型滑翔性能更好,对气流更敏感;轻一点的模型扔不高,但下沉率相对也小;重一点的模型扔的高了,下沉也快,但抗风性好……所以,模型如何额平衡上述要素,来达成制作者的设计目标,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从经验看,全轻木实心机翼的翼展最好不要大于700毫米。翼型厚度不超过6%.
机翼表面(应该是整个模型表面)需要用透明漆涂刷数次,(喷涂最好。每道漆之间需要打磨抛光,最终达到完全平滑光顺,防潮防水的效果)传统的涂布油、静态模型的罩光漆都是理想的涂料,但不推荐喷灌,因漆膜较厚,增重太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解决了我的很多疑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简单,你只要逐步加大方向舵角,并调试上升轨迹就可以解决了。手掷模型最终还是要调出正确的盘旋上升和滑翔轨迹的,光能直线滑翔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注意检查一下你的机翼是否有不正常的安装角,一般不超过1度。安装角过大就会出现大力投掷时拉翻的现象

楼主:
楼上的朋友飞机调得怎么样了?大力出手轨迹正常了吗?很期待你的试飞报告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楼主,最近工作很忙,一直没时间去调试,估计要到12月才能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