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会3D需要装副油箱吗 ?副油箱有什么用

楼主(2010-06-05):
新手不会3D需要装副油箱吗 ?副油箱有什么用

网友:
副油箱是飞3D用的。防止倒飞时,吸不到油而熄火炸机。

网友A:
会3D也不用装,多余的东西,遥控上设时间久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3D也不用装,多余的东西,遥控上设时间久可以了

副油箱跟遥控有什么关系哦,你以为汽车上的副油箱呀。还做备份呀。

网友C:
唉,我还真没想过,新手也可以从油机开始,我OUT了

网友:
有老鸟协助 调试直接上油机还是可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装副油箱是为了好看有没有油,遥控设好时间是怕飞忘记了,不是别的意思

网友:
可以用作油量标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我还真没想过,新手也可以从油机开始,我OUT了

我玩几年了,我是直升机新手,我以前玩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油箱跟遥控有什么关系哦,你以为汽车上的副油箱呀。还做备份呀。

看来你不懂他的意思,他说是在遥控上设定时间。时间到了遥控就会发出声音,我的450都是设定5分钟的,呵呵

网友:
没油之前,副油箱一直都是满的,3C和3D都有用,保持各种姿态供油稳定。

网友:
我装了,哈哈。。。反正没坏处,烧到副油箱开始少油了就马上下来吧,直接明了

网友:
700貌似很少人装副油箱

网友:
喜欢装就装,不装就不装,无所谓

网友:
600有必要装吗?装了还是保险点吧……

网友:
炸机和副油箱没关系吧。。。没看比赛高手没一个装的。。

网友(2010-09-04):
我认为还在装一个比较好
                     有总比没有好嘛 :loveliness:

网友:
作用如下:

1、防止低油量大动作时由于重锤不到位吸空造成熄火。

事实上即使不倒飞,在油量很少时机身前倾加速拉高时更容易出问题,这种情况由于机身倾斜动作柔和角度又不大,重锤保持在油箱后下角,而剩下的一点油都到向前下角了,我上一次炸机就是这个原因。

反而翻筋斗和倒飞时没那么容易出问题,因为动作大时重锤位置保持不了随机身动作随时掉到油箱最底部。
有副油箱的话,只要主油箱还有油,副油箱始终保持满液状态,不管重锤在哪里都能吸到油;

2、防止加速管加压时产生的大量气泡进入供油管影响发动机的转速稳定。

飞行时,由于加速管大量气体压入主油箱,所以主油箱的油是呈沸腾状态的,很多气泡;

3、增加载油量。

网友:
我觉得副油箱最大的作用是隔开气泡防止吸不到油

网友:
副油箱复杂的回路有可能引起回压不足而贫油,建议主油箱油面低于1/5就不要做大动作了,还有就是内油管长度软硬度要合适,经常检查更换

网友:
副油箱可以相对你做暴力动作时候供油稳定,不至于咳嗽

要是LZ用带泵的引擎就算了

网友:
早期的时候有些飞机的油箱设计有问题,所以3D的时候进油管可能会产生气泡,使发动机工作不稳定,不过目前的亚拓各款不存在这种问题了,所以不是必须加的
有的加了是为了好看,还有的加了就是为了看清楚什么时间没油了,一般在飞的时候主油箱里的剩余油量很难看清楚,尤其是飞机的姿态造成根本无法看清主油箱里究竟有多少油,所以一般不加副油箱的,一是靠计时,二是靠经验,差不多就落,但油箱里的油还有多少不一定,如果加了副油箱,在主油箱没有油之前副油箱始终是满的,所以一目了然,不必担心没油
所以加不加自己拿主意吧,我原来600上一直加副油箱,没出现过飞没油的情况,换了700就一直没加,结果已经把油飞干不下6次了,呵呵,还好每次都安全熄火降了,所以建议加上会稳妥一些

网友:
比赛当中不装,一是比赛时间本身就短,不会飞没油啊,二是比赛尽量减轻飞机重量,所以都不加的,平时练飞还是加上稳妥,如果觉得难看大可不加,有利有弊的东西(好像跟没说一样 )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付油箱只有1个安装螺丝.很不固定

网友:
副油箱小啊,油位变化小,飞特技发动机更稳定,不会太贫油和太富油

网友:
哇 学习了 小弟还没加副油箱 因为每次飞了2/3时  就慢慢悬停耍了

网友:
作用有两点:增加续航时间和防止控上定时过了不知

网友:
不装副油箱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