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450V2调机的问题

楼主(2010-06-05):
我的飞机是飞越450V2,昨天调机的时候发现按照说明书去调十字盘和
舵机
拉杆的距离,调好后十字盘是向前倾的,为什么会这样啊?说明书上一根连杆有三个距离,分别是两端球头扣中心的距离、金属连杆的总长度和球头扣之间的距离,到底以哪个距离为准呢?请老鸟赐教啊

网友A:
我也是新人,入魔才一个月。不过我已经差不多能把旋翼头调成水平了。三个距离用其中一个就可以了。看你测量那个距离更方便。我用卡尺,觉得连杆总长度比较好测量。所以统一用连杆总长度。
我的是飞越450SE,跟V2基本一样。
你调试的时候,以一根连杆为准,如果十字盘不是水平的,就拧其他两根连杆,知道差不多水平就行了。
飞越的零件精度不太高,所以说明书上的连杆长度其实不准确,按照这种长度,十字盘肯定不水平的。没办法,没钱只能山寨了。
楼主也是新人的话,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B:
舵机的中立点还没有调吧?

楼主:
回2楼,我也是那样调机的,一般是以后面的那个舵机连杆距离为准来调十字盘水平,一直是量的两球头扣之间的连杆距离。昨天调机试着照说明书上面的距离来调,发现连杆的三个距离测出来和说明书上的竟然不一样(我是之以三个之中一个距离为准测另外两距离),所以来发帖问问了

网友C:
不要照着说明书上的调,那个事产考,你先选着舵机中立点,旋翼头拉杆先全部长短一样,然后上下螺距调好,再调油门中间舵机水平螺距0度或者上下1之2都都可以,最好多调旋翼总成上的的长拉杆,大奖夹拉杆最好少调,

网友D:
还不如看本版块的配图装配精华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