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给自己发视频,模拟器双向自旋瞎翻+自旋乱航线

楼主(2010-06-05):
风太大,只能在家里模拟器地干活,里面还有自旋节拍器,呵呵
http://player.ku6.com/refer/LvyKrnyQ4fvQ46w-==.html

网友:
 兄弟,我是个新手,能发一下模拟器里飞3d的油门、镙距的曲线图及其它的调整方法吗?

网友:
跟楼上一样的 同问

楼主:
回楼上,直接在遥控器里面设

除了十字盘模式是1S以外,其它参数和真机一样的。另外,通过模拟器自身也可以直接调整油门0-100改为100-100来作为3D飞行使用(四通道遥控器)。

网友:
瞎翻得有模有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十字盘模式是1S以外,其它参数和真机一样的。另外,通过模拟器自身也可以直接调整油门0-100改为100-100来作为3D飞行使用(四通道遥控器)。

兄弟,能不能发个图文并茂的说明,俺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新手,三通一个用就上油直了,强烈期待你的指教

楼主:
给你一个千红发的教程,另外建议兄弟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不要乱叫,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619

网友:
  飞得真好

网友:
高手
鉴定完毕

网友:
真的是瞎翻,乱得一塌糊涂,什么时候我也能翻成这样呢!

网友:
我要是真机也能做到这样乱翻,也知足了

网友(2012-08-17):
八错  八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