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用小车带电路板改小飞机

楼主(2010-06-05):
儿子有个迷你小遥控车,完了一阵就坏了,看到坛子中的同志们改的热火朝天,忍不住手痒,也想做个玩玩。没有过检验,也没有理论,纯粹照葫芦画瓢,也不知道能不能飞上去,先看看吧。

这是网上买的橡筋动力飞机,4.5元一架,其他配件全拆了,只留机翼、机身。

这是网上买的橡筋动力飞机,4.5元一架,其他配件全拆了,只留机翼、机身

这是网上买的橡筋动力飞机,4.5元一架,其他配件全拆了,只留机翼、机身

楼主:
装上6mm的空心杯电机和45mm的推桨做动力,单电机尾推。

楼主:
小车接收板改了不少,去掉DCDC升压和其他不必要的电路,主电机驱动由H桥式改为单管驱动,因为电机不需要反转,同时利用后退信号可以实现两级动力控制。

下车接收板正面

下车接收板正面

下车接收板正面

下车接收板正面

准备用的电池,130mAH

准备用的电池,130mAH

楼主:
占楼,待续。

其它一些小玩意,都是儿子的玩具和学航模板的教学用具

其它一些小玩意,都是儿子的玩具和学航模板的教学用具

其它一些小玩意,都是儿子的玩具和学航模板的教学用具

另一个准备用玩具3通直升机遥控接收改装的飞机

另一个准备用玩具3通直升机遥控接收改装的飞机

接收板

接收板

网友:
我顶,祝楼主爽飞
顺便问下,这个怎么实现?
引用 网友A:
...同时利用后退信号可以实现两级动力控制。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啊!最后一张图用1S还是2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车接收板改了不少,去掉DCDC升压和其他不必要的电路,主电机驱动由H桥式改为单管驱动,因为电机不需要翻转。同时利用后退信号可以实现两级动力控制。

楼主,贴张图告诉一下电路你是怎么改的。回头我也改个

楼主:
回复 xccdb ,见图片的说明

如图

如图

楼主:
继续发些图片。

试着飞了下,有些重,电池用大了,用75或60mAH的比较好。电磁舵还未装好。

接收板和电池安装后的样子

接收板和电池安装后的样子

尾翼准备装个电磁舵机

尾翼准备装个电磁舵机

遥控器

遥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办法不错 ,我也去试试 。能有2段油门也够用了,省的我改比例油门了

网友:
赞一个 这个控我也有  可是被改坏啦    天线换个长点的  接收器上的那根接收线 也换成长的可以遥控的更远

网友:
马上做了个实验,真是不错,这办法管用。又稍稍做了些改进,H桥上管都拆掉,前进对应的三极管改成N沟FET

7mm空心杯+60mm桨:

6mm空心杯+45mm桨:

网友:
我也不用小车改飞机。可以    电路。。。怎么改啊。。还是看不明白。。。
对电路这块是空白。。。
还有没有 简单的方法啊。。。可以不可以交哈我啊。。谢谢了。。
QQ545266784。。。。。

楼主:
昨晚加上了电磁舵,发现整机过重,因为没有电子称也不知道究竟多少。将电池改为60mAH的,减轻不少。看看电池舵的情况和改后的电池。

电磁舵

电磁舵

再近些看

再近些看

改后的电池

改后的电池

楼主:
目前起飞重量约为15g,试飞时仍然感觉偏重,飞行姿态不好,留空时间也不长。另外,因为尾部加了电磁舵,整机重心在机翼的后附近,我感觉不太理想,目前正减重和调整中。另外请教坛中的大侠们以下问题,帮帮我们刚入魔的新人。

问题1:一般这样的动力飞机重量要控制在多少克以内?
问题2:像这样结构的飞机重心一般控制在哪里?
问题3:飞行时左右机翼像跷跷板上上下下摇摆如何调整?

走过路过的知道的回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
1. 能做轻更好,但15g应该能飞。不过原小车接收的三极管输出电流太小,怕是不能完全发挥出6mm空心杯的能力。楼主能改接收板,不如试试上个FET,试过就知道不同了
2.3. 感觉是重心有点靠后了,电池前移试试。曾试过一个类似结构的飞机,重心和推力线不容易调好。

FET可以用IRLM2502:

也可以从报废的手机电池保护板上拆:

网友:
机翼摇晃,我的经验主要两种原因,一是飞机以接近失速的速度在飞行,可能是动力还差点,也可能是重心靠后了,飞行时迎角大了,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的垂尾小了点,建议先考虑增加动力和调整重心同时进行,重心应该在从机翼前沿算起,往后约机翼弦长的三分之一处,先试试吧

网友B:
 我今天拆了一个电子设备、

网友C(2010-07-06):
就喜欢这样的纯DIR,加油楼主支持你,回头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D:
请问一下LZ用的是什么板,板和电磁舵在哪买的?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黄色那架,用004尾电机的那架,能飞起来吗?
用的是什么桨?
最近也在玩橡皮筋动力,没成功
试了GSW4030桨,直驱,2S电,双马9051A的接收板,两个004尾电机

网友A:
试飞视频,结束这个飞机的制作
http://player.ku6.com/refer/ckzFsfAjMl4rtjMn==.html

网友F:
找过宽阔的场地试飞啊

网友G(2010-08-13):
占位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