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30与好盈铂金60A电调结合的“杯具”

楼主(2010-06-05):
上星期搞了3个ds530装在450sport上,今天很兴奋的去试飞,一开始一切正常很是安逸,隔了没有多久,发现机机抽风了,仔细检查后发现是一颗负责副翼的舵机发生抖舵了,回家后联系商家,答舵机电压需5v,可我的好盈铂金60A电调的输出是5.25V,于是乎更换好盈UBEC(5V输出)再试,不久发现副翼、螺距舵机over了,只能踏上返修之路。
提醒使用ds530的模友,一定要注意电压的问题。
ps:事后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好盈UBEC输出,发现并不是标称的5V,而是5.34V。

网友:
高0.34都能搞死他,这舵机给我是不敢用的,至少说明元件已在极限状态工作了!

网友:
娇贵,弃置。。。

网友:
我用530 用6V没有问题。我的是无副翼的,最少飞的有300起落. 今天有一个跳舵,就换了3个全新的,

楼主:
楼上的,您的是蓝壳的,我的是红壳的,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的3个是蓝壳,现在买的6个都是红的,不知道有没有区别,问卖家说是一样的,这个应该只是阳极的颜色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是直接用6V,目前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晕菜了,搞的跟锂聚一样娇气?

网友:
绝不是楼主所说的原因

网友:
这么娇气?

网友:
530,545,现在好热闹哦。

网友:
觉得不会因为这0.34V而罢工,我的DS545用6V来弄过的

网友:
我有个朋友也是用6V,飞了上百起落没见什么问题啊

网友:
耐压元件还是能承受的了这0.XX的吧

网友:
我用了6个545,电压5.5,用了好久了

网友:
以前的舵机能工作到7.5V以上的。

网友:
我认为不是高0.25V烧了的.

网友:
我也认为不是高0.25V烧了的.

网友:
結構有沒有太緊或是不順暢的問題...最好整體檢查,,比較ok

楼主:
各球头还是很顺畅的,原来的2个是在拆去大浆全油门的状态下挂掉的,已重新买了3个,大家帮我看看,安装上有无问题,谢谢。

网友A:
另外请教一下,由于更换了舵机,三根斜盘连杆与主轴都不垂直(角度不是很大3度左右),应该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