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连接

楼主(2010-06-05):
我有一老式电风扇电机但只有6根露出来的线不知怎么接

楼主:
谢谢,希望高手们多多指教

楼主:
照片是手机照的,不怎么清晰,多谅解

网友:
好象类似电风扇电机?绕组是带抽头用于调速。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
1.测得阻值最大的二线接电容。
2.再测能得到一条线与第一步中一条线是直通的,一般会接有一个热保护器,阻值很低。
3.剩下的三条线是调速三档线,与第二步的线接220V电机就转了。
可能表达不太清楚,希望能明白。

网友:
我看明白了

网友:
6根线是不是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