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spectrum DX7i 是否有定时功能?

楼主(2010-06-05):
问个问题, spectrum DX7i 是否有定时提醒功能?

网友A:
是啊?怎么是dx7I?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是DX7SE有,DX7I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应该就是DX7吧。有定时功能。我还没有出手。

网友C:
哎,我的定时功能形同虚设,每次飞都忘了开,这脑子,唉
只能估计时间,但飞的时间我看也就4.5分钟就不敢再飞,怕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