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碰地后变金鱼尾的原因

楼主(2010-06-05):
在低空飞行时有时因为风或者油门配合问题飞机高度突然下降,尾巴碰到地面,然后马上拉油门把飞机拉起来后就马上变成金鱼尾了,而且还不停地摆,只能马上降落,然后再重新起飞才能恢复正常飞行,想请问下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陀螺感度过大或过小?陀螺仪硬件接触不良问题?(陀螺为pg800,感度50,正常飞行时在空中转向、急拉油门均不会出现金鱼尾)

网友A:
应该是尾巴零件有问题了。仔细看看。我以前有好几次都是尾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巴零件有问题了。仔细看看。我以前有好几次都是尾轴的问题

大概看了下,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假如零件有问题的话不是应该重新起飞也会继续金鱼尾的么?

网友:
感度减低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