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乐迪控出问题了,修后,又出问题.有前辈或厂家请指导

楼主(2010-06-05):
乐迪的控(T6EAP)返厂维修,美国手通道1的压片轴断裂,变成不能回中
修复频道1能回中了
但控有一个之前未发生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是厂家修时未校准,还是我的设定有问题.
回复出厂设定后,我发现大小动会有偏差,即启动d/r  后飞机会旋转倾斜.
我以银燕的舵机为例,我epa设100%  d/r设80%  epo设-20%
处在大动状态下,通电,让舵机回中,再装上舵臂(水平,垂直都很好),动作也对称
但由大动一切换到小动,不碰摇杆(自然居中状态),舵臂自己就倾斜一个小角度.
我在reflex 上试,先校准频道后,上述设定不变,
发现一切换小动,频道1就会有-6%的偏差  ,(这点与上述舵机试验的偏差一样)
飞行过程(reflex)验证 ,发现由大动切小动,或小动切大动,瞬间居然要DTRM(微调) -12~ -16 ,若D/R设到60%,DTRM要-28 (这若是真机飞行中,微调7下的过程中应该瞬间已失控了)
另频道3油门好像易干扰,但无法与之前量化比较,请也检查一下
是修复时未调校吗?还是整个摇杆部位换的时后动到电位器?
请各位前辈指教
补充一下,商家态度与厂方态度都不错,但,这维修质量……………

网友:
在返厂修一下嘛

网友:
大动小动的epo是分开设的
比如在通道1上 d/r拨到上面设下epo 再把d/r拨到下面设下epo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一起研究一下
现在的问题应该和EPO没太大关系,因为只有频道1出现这问题
2,4不论如何设都不会有一样的现像, 因为我已设定为出厂原始状态
我个人是比较怀疑硬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了一下设不同的epo,让控在中立点位置时大小动的敏感度各不同.
是能有效解决切换瞬间的偏位问题,但左右的行程还是不对称.
看来由软件处理的角度只能”调校” ,最基本的还是硬件要ok
我的问题是,倒底是硬件的那个部份有问题?不知道路过的各位前辈有那个对硬件知道的.

网友:
乐迪的这款控以前是机械微调 后来改成电子微调
但就算是电子微调 拆开后还是能看见机械微调部分 只不过被烫死了
可能是你的通道1 机械微调被动过了吧?

楼主:
问题无解,
对方客服的周经理承认产品确实有时会有这状况(不稳定),要进行他们自身的产品改善(多久会改好也不确定),承诺若改善愿意主动换一个新控(只是要多久……这就玄了).态度确时是超好(这点也不容易了),也很负责,但就是无解.有点失望,但也无奈. 国产还是很难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