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主轴的成本竟然是成品主轴的10多倍

楼主(2010-06-05):
看见某高手DIY主轴,自己心动去试试不问不知道,一问吓死我,白钢条4元,打孔20元,开槽5元,切断3元共32元,原来我们用的主轴已经是白菜价来的.

网友:
量上去了,平均价就会下来了,你试试做1000条。。。

网友:
是啊,做10000条,绝对很白菜

网友:
本身主轴也不是 白钢的  切割 打孔比较贵  换个其他的钢 能好点

网友:
量大的话,就是材料价了,按斤论的呢!

网友:
我以为做一条不会弯的主轴

网友A:
主轴不弯到是容易,轴承和T头就废了

网友B:
话说450配件和华*尔的配件一比便宜得像啥似的。后悔当初啊。入手450,腰也直了,手也顺了,上楼不喘气了。

网友:
主轴是45号钢的
那个槽不开也行
主要是打孔比较麻烦  因为需要刚好在正中 还要求很正
然后买来的成条的模具
需要再加工的。。。需要用外磨  再次修正同心度
成本 做个几百根 上千根的话 差不多 在一元以内。也就是7毛钱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典啊

网友:
那是不是说。。那些非大众化的450的主轴也可以自己做了。。。然后不用买十几块钱一条的原厂件- -?

网友:
批量做菜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某高手DIY主轴,自己心动去试试不问不知道,一问吓死我,白钢条4元,打孔20元,开槽5元,切断3元共32元,原来我们用的主轴已经是白菜价来的.

俺的白钢车刀5块,电火花打洞10块2个,切断免费,成本15块。

 用了大半年,狂炸n次,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不弯到是容易,轴承和T头就废了

用了大半年,轴承没发现异常损耗。
V巴的T头好粗壮,要炸坏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450配件和华*尔的配件一比便宜得像啥似的。后悔当初啊。入手450,腰也直了,手也顺了,上楼不喘气了。
不知你入的是哪款华科尔

网友:
我做过450主轴,模具顶针做的不会弯,但中联就要多备些了,而且费用很高(一根的费用)!

网友C(2010-07-06):
其实好多 便宜轴都是报废钢筋做的。。。。白钢YT都不用

网友D:
这年头做什么只要量上去了一切均便宜。。。。

网友E(2011-05-06):
还是定期换主轴吧 T头最好别给我再炸坏了!

网友F:
表示惊讶!

网友G:
保持不炸就不用买主轴了,也不会为弯烦恼!

网友H:
自己做過白鋼主軸的飄過....

网友(2011-12-13):
厂家出品的主轴成本可以控制在3毛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