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把横轴粘上了怎么办

楼主(2010-06-05):
横轴和轴承被螺丝胶粘上了     用焊洛铁也没用   怎么办

网友:
我也顺便问一下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被粘住的地方就能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烙铁加热被粘住的地方就能卸下来

就是用了电烙铁也没用   搞笑了,大浆夹还困在上面……

网友B:
温度不够高

网友:
用200W电烙铁 几秒钟就可以升温

网友C:
你不会用的高强度的螺丝胶吧~:funk:

一般都用低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的高强度的螺丝胶吧~:funk:

一般都用低强度!~~

就是航模店买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够高

那要多少度  火烧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卡在横轴上吧.螺丝胶怎么会烧不掉? 平时我用打火机随便烧下就掉了!

网友:
别在大火上烧。用高功率的电烙铁试试,螺丝胶我都是用低强度的,直接用手可以拧下的那种,原装亚拓螺丝胶用起很不错

网友:
你拧不掉的横轴螺丝可能是:1电烙铁温度不够;2横轴螺丝内六角磨圆;解决办法:1电烙铁对准横轴内六角加温;2用好的内六角工具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