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强烈求解,实在是搞不懂了,各位大大帮帮忙

楼主(2010-06-05):
最近买了台DG1000 2.6米滑翔机,准备改电动的。估计带设备全机1500克左右。我问店家2217可以没,回答说至少用2826电机。需要那么大的动力吗?不是说达到0.3:1的拉力就能飞起来的吗???头晕死了。以前的有刷电机不都是达不到1:1拉力的,不都飞了那么多年了。我不要求垂直爬升,只是让飞机能飞上去不用牵引,我这边也不适合飞山坡。所以只能用动力飞上去了。有朋友说用低电机飞因为机翼大,阻力大,电机容易发热,电调容易烧掉......那么所谓的微动力呢? 求各位帮帮忙告诉下我,或许问得很白痴,就当给我扫扫盲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买了台DG1000 2.6米滑翔机,准备改电动的。估计带设备全机1500克左右。我问店家2217可以没,回答说至少用2826电机。需要那么大的动力吗?不是说达到0.3:1的拉力就能飞起来的吗???头晕死了。以前的有刷电机不都 ...

兄弟,你那个2米6如果是玻璃钢的,带动力的全重肯定要超过1800克,2000克都有可能。2217肯定动力不足啊!别忘了你的是仿真机,翼型和翼载荷什么的都和纯模型有很大差别,不管怎么说,大马拉小车是安全的,小马拉大车会出现很多你无法预料的状况,如果摔了飞机,损失就不是一个电机的代价了,你说是不是?说句不太中听的话,兄弟你别介意,如果你第一次入手这么大的仿真机,不如先放在家里,别急着去飞,这东西的脾气跟普通电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目前国内生产的所有的玻璃钢仿真机都存在玻璃钢工艺不过关,重量偏大的问题。翼载荷普遍在5、60克以上,飞起来很快,生手如果鲁莽上手,炸鸡的可能太大,毕竟攒钱买这么个大家伙不容易啊!建议你联系一下附近有没有有经验的同好带你一起调试、试飞。

网友:
楼上兄弟,学习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那个2米6如果是玻璃钢的,带动力的全重肯定要超过1800克,2000克都有可能。2217肯定动力不足啊!别忘了你的是仿真机,翼型和翼载荷什么的都和纯模型有很大差别,不管怎么说,大马拉小车是安全的,小马拉大 ...
说的很中肯!

楼主:
谢谢triplane兄弟的回答。本人玩模型大概有两年了,只停留在飞行上,制作上技术一般,对航空原理更是知道得很少。越来越懒得做了所以才一直买成品机。就是觉得成品机质量可靠比自己做的精度好等原因。没想到这次买的这个机是这个样子。确实太重了。看来只能选择弹射和山坡了。无奈桂林的草坡山基本没有,继续寻找中....本地玩模型的不少,各种高级货都经常见得到,但就是没什么人玩滑翔机...不知道何处请教才想起来发帖子。年前飞丢了一架利诚2米,确实很好飞,这个应该是你说的传统的滑翔机吧。仿真的还真没飞过。可能他们仿的只是外形没仿到性能吧....哎,无奈,目前只好挂家里看看了....

网友(2010-07-14):
找个一起的模友,用油机拉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