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4g6s的老模们

楼主(2010-06-05):
偶新进jj4g6s。自己改左手油门。无浆试机。发现个问题:油门反向。控杆最高位置是油门最小,飞行模式在最下面,此时大桨升角是正。反之,控杆在下端,油门最大,大桨升角负值,向上吹风。控的设置可以改变舵机的方向,但是不能改油门。怎么回事?拜托大虾们给看看,怎么解决?有礼了

网友:
可能控的机械是改了,MODEL模式也要一起改到美国手啊

楼主:
改了, 还在另外的通道试了,还是不行。就是油门和升降反向锁定了。改对油门,升降就是反,改对升降油门就是反。靠  郁闷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遥控器上,各个通道的正反向设置是否正确,请对照下图。

网友(2010-07-05):
油门通道要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