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刚刚买了GY611又在淘宝问了一个人又说不能用DS620,我要晕死啊

楼主(2010-06-06):
救命啊~~~刚刚买了GY611又在淘宝问了一个人又说不能用DS620,我要晕死啊                        高手说下到底是不是DS620真的不能用在GY611上,淘宝那个老板说只能用9256和BLS251

网友:
611可以支持宽频的,貌似要调个菜单啥的。。。

网友A:
BLS251有单卖,没听说过GY611有。
GY611要么用251,要么用9256,用其它的话,等于鸡肋,又重又发挥不出性能,还不如用401+9254。

网友:
用原配把

楼主:
有没有办法啊,救救我啊

网友:
都上611了应该不差钱买251吧!还用DS620干吗

网友:
哎,折腾惹的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S251有单卖,没听说过GY611有。
GY611要么用251,要么用9256,用其它的话,等于鸡肋,又重又发挥不出性能,还不如用401+9254。

哈,我用611+MKS 9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我用611+MKS 980

这等于拖拉机装上捷联惯导,当然能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有点浪费而已。

网友:
611+980,性能还是很强悍的。。。不输251

网友:
毁灭自己钱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等于拖拉机装上捷联惯导,当然能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有点浪费而已。

额……bls980性能不会输给251吧,还能给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bls980性能不会输给251吧,还能给6V

还真的要请教一下,611怎么能调整为输出6V?
再说,一个舵机能不能给高压作为舵机性能的标准,本来就是一个误区。
看看980和251的数据,在4.8V下,980仅比251快了0.02秒,但是251的扭矩却比980大了1.3kg·cm,甚至比6V下的980还要大。
980的速度快了33%,但是扭矩却少了34%,显然在效率上就比251差。而且,大型直升机的锁尾不同于小型直升机,有的时候扭矩比速度更重要,在大负载下,速度上的优势是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
最后,当然就是匹配的问题,251就是专为611的760µs超窄脉冲信号设计的(甚至连401都驱动不了),对611信号的适应及反应能力肯定要比980要优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251和980在速度方面的差距。
当然,这些指标上的差距是不是真的对飞行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另当别论了。我的600,从401+3003到611+251都飞过,是有差异,但是都还是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的要请教一下,611怎么能调整为输出6V?
再说,一个舵机能不能给高压作为舵机性能的标准,本来就是一个误区。
看看980和251的数据,在4.8V下,980仅比251快了0.02秒,但是251的扭矩却比980大了1.3kg·cm,甚 ...

你好,611是输入多少V输出就是多少V的吧?并不需要调整,原来二合一输出供给9256我是串了降压线的。
看数据的确是如此,但是我看这里,觉得251的扭矩并不咋样,而且根本不能和6V下的980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093&extra=page%3D1

还有980也是一款760µs的窄频舵机,这点和251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存在差距。
听说现在很多大师级人物使用980替换下251使用的,我在论坛见过,但在哪个帖子里我忘了,我水平很菜,连3D都不会,我自己没办法从实际使用来评价这两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611是输入多少V输出就是多少V的吧?并不需要调整,原来二合一输出供给9256我是串了降压线的。
看数据的确是如此,但是我看这里,觉得251的扭矩并不咋样,而且根本不能和6V下的980比:
http://bbs.5imx.com ...

哈!如果是这样,那我的251就一直是6V工作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当然,和4V下性能差多少我就没测过了。我是相信数据的,在数据上,251就是比980要优越。对于251的扭距,FUTABA还不至于虚标,至于980的参数是不是低估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主买个611 要上620? 怎么想的啊楼主大哥~~~~你不觉的有点不伦不类吗?251不知道比620好多少~~也不爱坏~~马都买了~~咬咬牙在买个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