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接法如何改三角形接法

楼主(2010-06-06):
我的电机是0.75KW的,星形接法,接线盒里只有三根接线,如何改三角形接法,打开电机怎么找到公共点?

楼主:
看来过于专业细节,一般人不知道哦,要高人才能解答

网友:
论坛里就有这样的贴子,找找看。

网友:
呵呵 楼主这话说的。。。。这东西说还真说不明白,你也不上个图咋告诉你接法啊,接错了电机烧了咋办 要是再电着你就更不得了了,不解答是对你负责任。。。。。
拆开电机找到另外三个线头(定义为新线头),新旧线头对应接就是三角接法,就变成三相220V 。
我就是这么接的。不知道说的明白吗?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强的说。
我不是高人也不是高手就是一般人而已哟。。。。。。
早说给你拍里面的照片,刚装到小床上,拍的不是很好扒地上给你先拍的,现在只能拍装上后的照片了。
你看到的3根新线头就是刚抽出来的,只要和旧线头对应接上就能够得到三相220V,如果把新线头接到一起就还是三相380V,我也只能说到这了。。。哦!对了,记住了不要把线漆弄掉了,那就真要从新绕线了。
楼主实在不行买盒烟让修电机的帮忙接下,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吧。

凑合看吧。。。。。

凑合看吧。。。。。

楼主:
 昨晚把电机拆开了,就是找不到接头,里面用黄腊管套住的线就有10根,狂晕,修电机的这边又没有呀,有点犯愁了,刚才找了卖给我电机的JS,说是拿去换6根出线的要补5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回复

楼主:
这个电机我是180元拿来的,里面也是铜的,质量还可以,补50太多,没意思,后面JS答应补30,JS就TM的J,原来说好不适用可以换的

网友:
唉!现在的JS就是这样,买前买后绝对两个样子。。。。

网友B:
我接过.也是论坛的朋友指导的.拆开后有一黄腊管包着的线头.有三根在一起的.分开引出.再会表量下就知道那个是一组的了.
不改接法也是可以用的,听说功率会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三根在一起的.就好了,可是我这个电机比较特殊哦,拆开了,有十个线头,找不到哪三根接一块的

网友:
上图让大家给你看一下。自己细看一下,有的只是接头,找到三根线在一齐的应该不难。也是自己学习的机会,让JS改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接过.也是论坛的朋友指导的.拆开后有一黄腊管包着的线头.有三根在一起的.分开引出.再会表量下就知道那个是一组的了.
不改接法也是可以用的,听说功率会下降.
不改不行,能转,但属于欠压运行,带负载会很容易过荷、过热,时间长了还会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根在一起的.就好了,可是我这个电机比较特殊哦,拆开了,有十个线头,找不到哪三根接一块的
仔细看看每个套管,有3根线进去的就是公共点,进2根线的都是接头,不要打开,把3个线头的分开后,全部引出,然后用电表试,任何不通的两个头接到一起,就是3相220V的一个接头;把3个不通的接头连接到一起,包起来不用了,剩下的3个接头就是3相380V的接头了。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简易的方法。
1.准备工具:万用表一个,最好指针的方便。

网友:
2.用万用表找到同绕组的两个线头,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档直接量通了就是一个绕组的首尾。分别把六个线头分成三组。

网友C:
3.把任意两个绕组的串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绕组,把剩余的那个绕组用万用表电压250v裆连接。把大绕组两头接上220v(瞬间),如果万用表有读数电压,那么那个大绕组就是首尾连接的,如果没有读数就是头头(尾尾)连接。同样的方法把剩余绕组辨别首尾。

网友:
4.做最后的连接。星接,角接随你。

网友:
彻底晕菜了!

网友:
我晕,光看板凳的图片了。楼主的电机三根引线,只有拆开电机找到公共点,把公共点拆开才可以改变接法。

楼主:
本来想盖上去找JS的,后面实在不甘心,又瞅了瞅那一圈线头,每个360度全景检查,终于找到了三条接一块的点了, 我晕,那第三条线从下面引上来的,而且颜色暗沉,太隐蔽了,
下一步就是区分首尾,就可接我们的三角接法了,
不用找JS了,不光费钱还费事费力哦!
好在有坛里的朋友支持!
下次坛里的朋友要接变频器的,最好要用6个线头引出的电机

楼主:
下面的方法也行吧:
选定任意一个一组的一头设定为U1,另一端就是U2再选定另外一组(相通的)设定为V1、V2把V1、V2接到直流电压表的两端用10V左右的直流电源触碰U1、U2的两端,表针正摆,电源的正极接触的一端,和电压表正极接的一端是同极性端比如U1碰正极,表针正摆,电压表正极接的就是V1端,另一端就是V2 同样方法,可以确定W1、W2

楼主:
另一个办法,只需一块万用表即可。首先,用万用表分别判断出三个绕组的两端,做好记号。然后,任意的把三个绕组的一头短接在一起,剩下的三根线头也短接起来。这时把万用表拨到毫安挡,表笔分别接到电机绕组的两个短接点上。用外力转动电机,并注意观察万用表的指针是否会动,如果指针有转动,则说明首尾有一相搞错,这时就把其中一个绕组的两头对调一下位置,再试一遍,直到电机转动而指针不动时,就大功告成了,说明一组为头一组为尾。

楼主:
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欢迎争论, 请勿拍砖

网友:
涉及强电的电器改装,还是应先搞清原理再动手,否则安全无保障,轻是烧电器,重则命不保,安全第一

网友:
先找到三对阻值一样的绕组   再决定改线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C:
3.把任意两个绕组的串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绕组,把剩余的那个绕组用万用表电压250v裆连接。把大绕组两头接上220v(瞬间),如果万用表有读数电压,那么那个大绕组就是首尾连接的,如果没有读数就是头头(尾尾)连接 ...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