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仿制“全球鹰”做一个吗?

楼主(2010-06-06):
我一直想DIY一个全球鹰,问题是全球鹰没有浆。真机屁股上面是涡轮
发动机
。。
做多大的比较好? 材质有什么材料??
到底是用电还是烧油好呢,用发动机的话噪音太大,成本也很高。用电噪音小适合侦查。。
有谁做过?

网友A:
模型的涵道就是真机的涡轮,比真机的涡轮还要强大

网友B:
LZ想用啥材料做? 真机也大量用的复合纤维材料。真机上的发动机是涡扇发动机,效率很高。在机身尺寸够大的前提下,那样一个发动机的油耗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而且真机的机身空间可以见缝插针的设置油箱,机翼也可以装大量的燃油,航模就算是装油箱,也只能使用方形油箱,空间利用率非常低下,载油能力也很差。而且航模个头小,只能使用涡喷发动机,而没有涡扇发动机可以使用。不论是涡喷还是电涵道,都注定不会有很好的续航能力。
要长航程,唯有使用活塞螺旋桨。

网友C:
楼主不就是全球鹰吗? 全球鹰是涡喷的,掠食者是螺旋桨的

网友D:
楼主,还是仿制Shadow 200无人机比较容易点。一般来说实机的半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