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牌子的EPO大塞斯纳质量最好?

楼主(2010-06-06):
最近看上了一款1.4米翼展的EPO塞斯纳,但是在淘宝上仔细的搜了一下发现至少有3个品牌的。看照片都差不多,没发现有啥区别。请问有没有用过这款大塞斯纳的朋友,具体哪个牌子的质量和性能更好些?

网友:
到底哪3个品牌,贴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有,是直接上无刷的,不要那种上有刷的那种,买回来还要改装的。

楼主:
淘宝上搜一下有FMS,环球飞,SAPAC和RICCS品牌的。。。机体看上去都一模一样。。。只有用过的人知道里面的细节差异了。。。

网友:
我也感兴趣,开始看上启迪的,一问说是天盛的,但照片都是套用的FMS的,别的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BS这些奸商,害人浪费大量的时间在选型上,太JB狡猾了,害人!

网友:
我现在选F16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

网友:
都是天盛造的,贴不同牌,所以一样

楼主:
天盛?没听说过啊?

网友:
据“内部”消息,各厂使用是同一个厂家的模具,一个地方O的单,只是各厂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配置了不同的附件而已。哪个价格合适就买哪个。都一样的。要注意的是配置细节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买了一架,这机不管标啥牌都是一个厂出的,外观可以,但有很多细节需要改进。比如起落架,特别是前起落架做得很脆弱,电机座也觉得不是很放心。

楼主:
各厂的好像价钱差不多。好像FMS的电机座是金属的。。。

网友:
有款金属电机座,用的电机是红色的无刷 但是价格好像高点 我是从苦行僧那里买的 还不错吧 小改一下,很耐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看上了一款1.4米翼展的EPO塞斯纳,但是在淘宝上仔细的搜了一下发现至少有3个品牌的。看照片都差不多,没发现有啥区别。请问有没有用过这款大塞斯纳的朋友,具体哪个牌子的质量和性能更好些?

1.4米翼展这款塞斯纳都是同一个妈生的 挂牌不同而已.标配都是有配金属电机架的.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咱买了几架1.5米的EPO塞斯纳,连杆结合部位用的是铝合金连接器,起落架是4.0的粗钢丝,机翼对插用的是4.0的钢丝,可以上14.8V的电,电机是3715大电机,
质量方面比起费摩斯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米翼展这款塞斯纳都是同一个妈生的 挂牌不同而已.标配都是有配金属电机架的.
   严重同意,我正在爽飞中

网友:
我的也是 FMS 金属电机座,苦于翼展过大,运输不便,还没飞过,

网友:
这个飞机价格太乱了

网友(2010-11-20):
FMS也是天盛贴牌的吗?

网友C:
此外,同样是1.4米塞斯纳,有推荐2217电机的,有28××的,有3715的。。到底应该配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咱买了几架1.5米的EPO塞斯纳,连杆结合部位用的是铝合金连接器,起落架是4.0的粗钢丝,机翼对插用的是4.0的钢丝,可以上14.8V的电,电机是3715大电机,
质量方面比起费摩斯好了很多

您说的是千里不帅那里的易德牌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外,同样是1.4米塞斯纳,有推荐2217电机的,有28××的,有3715的。。到底应该配什么呢?

用作新手练习机的话,最便宜的是XXD 2217 950rpm/V,够用且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