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悬停 自动掉高度(问题解决)

楼主(2010-06-06):
同一油门下悬停的好好的,突然一下掉高度脚架碰到地上,下意识推油又起来了。。飞高点也是一样,会突然掉高度,需要急推油来救。。
控的电位器应该是正常的,因为飞模拟器时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麻烦各位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哦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在同一油门下突然会上升。。。我怀疑是舵机的问题,抖舵是不是会造成这个?
用的3个MD933。。

网友:
不是啦,我飞450时也有可能是风的原因.

网友A:
也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是风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没有你的严重。舵机有虚位,抖舵,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之前试过几个舵机,似乎运动不均匀,一下子上去一截,有时又不动。

网友:
正常哦!油门要不断的调整的!要不你把油门曲线调高一点会相对稳一点!

网友:
油门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网友:
因为你打舵的时候 飞机倾斜了 所以会往下面掉 只要你控制飞机定在一个小范围内 应该就不会掉高度了  掉了你就加点油 高了你就减点油

楼主:
我在室内。没有风。而且我之前飞的时候 不同油门可以很稳的在各种高度悬停。。我也知道要随时调整,不过没这个这么夸张。。这种掉高度相当不正常。。

刚我发现螺距的那个933动作有点跟不上其他2个。。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控上指令已经到了,油门跟上了,但是螺距没跟上,导致我操作的时候又这种在控制外的动作。。
不知道对不。。

网友:
油门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或机机可以调到脱控几秒,就不会频繁掉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是风的问题。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没有你的严重。舵机有虚位,抖舵,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之前试过几个舵机,似乎运动不均匀,一下子上去一截,有时又不动。

恩 和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很像,准备换了舵机试试。。

网友:
933就是垃圾,我看到都怕,我在用933,不过控制板和电机都是辉盛9克的,就齿和外壳是933的。

网友:
多练吧,需要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室内。没有风。而且我之前飞的时候 不同油门可以很稳的在各种高度悬停。。我也知道要随时调整,不过没这个这么夸张。。这种掉高度相当不正常。。

刚我发现螺距的那个933动作有点跟不上其他2个。。
可能是这个 ...

螺距是3个舵机同时控制的,一个舵机速度慢的话会偏,而不会直挺挺地往下掉

网友:
油门是需要不断调整的

网友:
一样的,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见贴就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3个舵机同时控制的,一个舵机速度慢的话会偏,而不会直挺挺地往下掉

恩那请问是怎么回事呢。。我以前飞的时候很稳的。。。现在就感觉是动作不对,同样的手法,飞机的动作不一样。。
跟平衡杆上的重锤有关系么?我是把重锤拿掉飞的,感觉这样对以后练3D有好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4138450pro突然掉螺距~~~求解??
前面楼下悬停会450pro皮带直驱
第一组点悬停没任何问题~在快要没电前发现脚架开始有点震~~
立马下来~~过了一会上了一组新电
悬停很好,脚架不震~
大概一分钟左右想下来
在离地40多公分时候悬停了一下
突然整机掉高度10厘米左右~~
转速未掉~~
然后立马收油~走人
大家帮忙分析下颚
那个时候控是8.9V
我的控8.5V会无限次重启(就是没电了)
叼高度貌似也不是单个舵机跳舵~貌似三个一起的
为什么呀??
--------------------------------
MD933我的斜盘!!!!

楼主:
问题解决。把那3个该死的MD933全部换了~用的格宁的D95MG。。。
估计就是933虚位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跳舵(最近不是说933的电位器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把那3个该死的MD933全部换了~用的格宁的D95MG。。。
估计就是933虚位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跳舵(最近不是说933的电位器不行么。。)

哈哈哥们咱俩可真奇怪啊!我之前就是用的格宁DN95MG,发现也是突然掉高度,不正常的掉。我知道我悬停的功底不至于那么差,后来换了933,哈哈,好多了!我们两个居然反过来……你换格宁我换恒吉!

网友:
933我用的不错 啊,但没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