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艇终于开起来了,有“o”艇视频,有救援船工作视频

楼主(2010-06-06):
在听取了30大哥的意见后,将水舵移到最靠右水刀的地方,水刀调高至1/4水线,使用6s2p锂聚合物电池,终于能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有:

1 要打点点左舵来提速,否则很容易右打转。
2 方向很敏感,稍稍打舵就打转。
3 速度不是很高。现在是435的浆配FSD3674 kv1845,6S2P锂聚合物电池。
4 跑了2分钟突然不动了,以为又烧电机电调了,经救援船救援后发现,T头的焊锡融掉了 ,断电了,摸摸电池,马达和电调,温度不高,暖暖的而已。准备换6mm的大接头。
5 现在压水板未向下压,计划再试试往下压。
大佬们有什么意见??

网友A:
哥们说下配置啊!我也搞台玩玩!

楼主:
在上一段视频,看看它是怎样挂的。

T头的锡融掉了。

楼主:
挂掉了怎么办!!!拯救船出动!!这船才是真正的虾艇,你看它那两条虾须。。。。呵呵!!

网友:
舵角太大,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说下配置啊!我也搞台玩玩!

船身74cm玻璃纤维船壳,飞速达3674马达,4mm软轴,435螺旋桨,辉盛955舵机,125A电调,2.4G接收机。
电池:4个2200MAH锂聚合物电池2并联,2串联,组成22.2V,4400MHA电源。
电源接头原来用T头,结果烧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头用在飞机,电直上还差不多,船这么大的电流肯定受不了

网友:
不错,进步神速哦!

网友:
船很稳呵

网友:
老鼠尾再上调一度左右,船头压的太低了,压浪只能全收,再放不行了,更增加阻力。

网友(2010-11-01):
这个视频看的我想晕,好晃啊,刚吃了早餐,有点难受呵呵!!

网友:
插头一定要换,其它可以不动,这么重的船,桨过小,推力不够。你的船起滑慢。
多买几个桨 36 37.5 39 , 从小试到大。

网友:
3674 大电机啊。早就要上香蕉了。。

网友:
船型不好!没断阶,不宜起滑,浪费这麽好的动力了!435的桨太小了,按你船的尺寸437以上较合适。

网友:
电池,马达和电调,温度不高说明桨小的厉害。。。不是小一两个级别。。。最好从438开始试。。。。低了没用浪费钱

网友:
拍的 这水平。。。。。抖得我

网友:
看那转弯打舵感觉好像是和船有气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