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正负极直接接触,求救

楼主(2010-06-06):
我有2快
电池
不小心正负极接触了下,大约1秒。然后接电显,有一个灯不亮。怎么办?应该是哪里烧了吧。自己有点不敢乱拆电池,怕爆炸。求师傅教教我!

网友A:
爆了电池保险,可以拆开看看,那片不能用了,剩下好的部分改改应该还能用

网友:
应该是那根线烧断了 拆开看看 没事的

网友B:
应该是不亮那片电池的线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