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十字盘控制问题

楼主(2010-06-06):
请教关于450十字盘控制信号的问题:
   我认为从几何学角度分析当450十字盘各舵机动作角度相同(除水平位置)时,由于450十字盘舵机位置高度不一,会造成十字盘倾斜(倾斜量与舵臂长度之比*角度/90)成正比。
   在3D飞行中因螺距变化大十字盘舵机动作角度行程大,十字盘倾斜更明显。我感受到正飞调试好了倒飞就难飞,倒飞调试好了正飞就难飞。也许还要考虑尾桨的因素。
    不知高人有何见教,何品牌遥控器对斜盘舵机的行程控制信号有修正,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占位观看

网友:
好像见过你这个贴子。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考虑在控里依据每舵的位置的不同,调行程。
我还没到飞3D的阶段,到时候,我就这样来试试。

网友:
用135°/140°十字盘

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8812&highlight=%CA%AE%D7%D6%C5%CC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5149&highlight=135%2B%CA%AE%D7%D6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的问题是由舵机位置高低及连杆长度不同造成的,
与120/135°/140°十字盘无关,也就是说120°/135°/140°十字盘同样有此问题。
大概是舵机转动60°十字盘倾斜3%

楼主:
请教关于450十字盘控制的问题:
   我认为从几何学角度分析当450十字盘各舵机动作角度相同(除水平位置)时,由于450十字盘舵机位置高度不一,会造成十字盘倾斜(倾斜量与舵臂长度之比*角度/90)成正比。问题是由舵机位置高低及连杆长度不同造成的,120°/135°/140°十字盘同样有此问题。大概是舵机同时转动60°时,十字盘向臂短的方向倾斜3%。
   在3D飞行中因螺距变化大十字盘舵机动作角度行程大,十字盘倾斜更明显。我感受到正飞调试好了倒飞就难飞,倒飞调试好了正飞就难飞。也许还要考虑尾桨的因素。
    只有YT450PRO理论上无此现象。不知有无高人有何见教,何品牌遥控器对斜盘舵机的行程控制信号有修正,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