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 充电最高充到单片4.15 正常不?

楼主(2010-06-06):
新手入魔 买的301的
充电器
总共3块
电池
充满后电压分别是 12.45 单片4.15------- 12.42单片4.14-------12.36单片4.12
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啊? 用不用找卖家换?

网友A:
差不多吧..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本来可以充到4.2V的,现在只能充到4.15, 我还以为电池愉挂掉了, 后来买了UNA6, 才发现是301出问题.! 我的电池也恢复正常了.飞个6-7分钟没问题了.哈哈~

网友C:
板子上面有个限位器是可以调节电压的。。。。我看过有人调的。。。。。。不过如果是新手,最好别乱动,乱动会充爆的。。。。

网友:
垃圾充电器,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