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生产舵机厂家建议

楼主(2010-06-06):
偶是新手。潜水看见那么多的模友都谈论舵机扫齿的问题。而且是八仙过海,极尽办法修复。看来扫齿是舵机一个很常见的顽疾。舵机为了获得大扭矩,且要使用小电机,那么就要靠齿轮传动获得大传动比,进而达到获得大扭矩。因为还有个响应速度限制,传动级还不能过多,大齿轮齿数受体积限制,不能过多而只能选择小齿轮齿数尽可能的少。小齿轮齿数少,超过限制数,就有根切,可以判定舵机的传动小齿轮都有根切!这样有2个致命的问题:1是重叠系数小于 1,导致传动不平稳;2是齿轮单齿强度低,容易折齿。建议厂家,换个传动方式。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探讨。
        这个问题不论齿轮使用什么材质都是一样的。我理解扫齿的概念是折齿。飞模时候舵机的工作状态是频繁往复传动,一旦扫齿,舵机是必定卡死,如果是脆性齿轮还好,齿掉了,传动还可以进行,只不过是状态变了,如果是塑性齿轮,扫齿后的坏齿就成了制动部件,整个齿轮传动必定卡死。接下来就是烧舵机-炸机。如果是正常飞行,炸机,突然有外力卡死舵机的输出端,破坏的是舵机上最薄弱的末级齿轮,一般是大齿轮。

楼主:
看了不顶,自己来

网友:
制作工艺有限  没办法再加上多于的制动装置   就像9G的一样  太小了

网友:
换成金属齿 确实是不扫齿了  但是烧电机 和电路板

楼主:
换一下传动方式 力矩更大 体积更小

网友:
换成什么样的传动方式呢?还有什么传动方式能达到需要的精度?

网友:
不知楼主有什么好的传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