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哑巴了

楼主(2010-06-06):
测量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输入端后(就是高频高压交流电)开始是蜂鸣器声音沙哑了,后来干脆没声了。以为是压电陶瓷的发生器坏了,打开测试发现没坏。所有元件表面没发现异常,装回去又好了沙哑的声音也没了,放了一下午又不行了,再拆装一次,没有任何效果,彻底哑巴了请问谁知道是哪里坏了。型号是VC890C+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哪位老大来帮帮我啊

网友A:
一般是接触不良,如果不行,检查蜂鸣器IC,应该是4011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接触不良,如果不行,检查蜂鸣器IC,应该是4011

是14011BG的IC有十四个脚,蜂鸣器的+,-极就是在这个IC里引出来的(是贴片IC)是他的问题吗

网友:
脑震荡了阿

网友:
可能没电了,换电池试试。

网友:
楼上有道理!

楼主:
应该不是没电,这款万用表有低电量显示功能。在蜂鸣档(就是二极管档)红黑表笔碰一下就能听到哒一声,要仔细听才能听到。当时确实闹震荡了,想都没想就把这傻事给干了幸好除了变哑巴外,别的功能和精度都没受到影响。

网友:
蜂鸣器太垃圾!~

网友:
那个14011与4011的功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