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白痴的问题啊

楼主(2010-06-06):
接收上的BATT字母的插线部分是指供电吗?要是指供电的话三根线有正负极吗?

网友A:
是供电的,当然 有正负极了。

网友:
肯定有啊 中间 正极 右边 负极 对码时做边接负电···

网友B:
LS正解,呵呵,捞分走人

楼主:
真是 电源供电接口啊,呵呵。那正负极?中间正极? 我的接收是恒龙3851-2原装液晶那套。 供电应该是多少V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