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0求助,有懂X8120电机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0-06-06):
问题:X8120电机有输出线9根,其中有三根是中心抽头。通过简易判断中心抽头不用,然后做Y型接法,加150uf电容,电机有交流声音不转。改用三角接法电机能旋转但是启动慢、无力不能带负载,同时运行最高转速慢,启动过程正常,但是最高转速运行有异响。
   请高手教我,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X8120好像是双功率电机吧?查查双功率电机的接线吧~~

网友:
X8120的电气接线图,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是双速电机!别盲目接!改双三角上变频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因接线盒的接线排已经不存在了,现只有9个抽头。怎样改成双三角,能否给个双三角接法原理图。

楼主:
从网上查了一下双速电机的原理图。双三角怎样接???1和5             3和4           2和6接在一起??

楼主:
另外请问,如果用变频器,用多大功率的。  谁有变频器能转让给我一个。

楼主:
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双速电机正常就是三角接法,怎样能变成220v的,用变频器啊??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接线方法,等效了一下电路,出来了。变成220v就等于高速运转。